450新换了斜齿和尾桨

楼主(2012-02-14):
手机拍的凑合看吧,后面的是以前拍的,现在比较担心4000kv的电机用12t的斜齿会不会太大了

楼主:
以前拍的

网友A:
换了  声音更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  声音更小了

还没试飞呢~

网友:
 我换完 没小多少

网友B:
不觉得斜齿会给主轴一个意外的力吗 尤其是暴力操的时候

网友:
新春版的450 原配就是斜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觉得斜齿会给主轴一个意外的力吗 尤其是暴力操的时候

那叫轴向力

网友:
我认为换了斜齿后,还得解决轴向力的问题,主轴应该加止推轴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02V?

是的,不过是D版的

网友D:
斜齿优点, 啮合性好, 重合度大, 不产生根切的最小齿数较直齿少,可以有效的在加速过程中减小齿与齿的撞击,从而减小震动(不过我们机机基本都是使用的尼龙类材质的齿轮,本身这类齿轮韧性就好所以带来的提升并不明显)
缺点 :工作时产生轴向力,动量过大时最好在轴上加装推力轴承。

网友:
这个头罩不错,耐摔,又不难看

网友:
还没飞吧!12T,4000KV
只能说转速可观啊,4000转,应该没问题

网友:
标准应该是11T,3800KV  or 12T,3500KV

网友:
 好东西 我的到了 还没换上 ,等炸了换上试试

网友E:
HOHO 等射桨报告了。。。。
亚托标配可是450mx 3400KV+12T斜齿。。。

网友F:
头罩塑料的?那里买啊?

网友:
楼主电调和我的一样 位置都一样
也是12T 电机4000KV 觉得转速高 准备换个450MX 340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头罩塑料的?那里买啊?

在飞越买的,好像是45一个吧,是玻璃钢的毛坯,本来想上色的,没时间搞就上了水印

楼主:
如果450有人形齿就好了

网友:
哇好漂亮的机机
漂亮的旋翼头,漂亮的头罩,漂亮的尾波
头罩哪买?能给个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斜齿优点, 啮合性好, 重合度大, 不产生根切的最小齿数较直齿少,可以有效的在加速过程中减小齿与齿的撞击,从而减小震动(不过我们机机基本都是使用的尼龙类材质的齿轮,本身这类齿轮韧性就好所以带来的提升并不明 ...

请教一下这个止推轴承要装在什么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HOHO 等射桨报告了。。。。
亚托标配可是450mx 3400KV+12T斜齿。。。

我之前用过14t的普通齿,射桨倒是没有,不过大齿扫过一次,而且尾巴甩的厉害(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14t有关);扫齿后改成12t的普通齿,尾管垫圈买了升级件,把尾巴拆了重新安装了一下,甩尾消失了,在换斜齿前一直很正常,斜齿换了还没试飞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这个止推轴承要装在什么位置啊?

止推轴承肯定是加载齿轮轴上,450这样大的机机来说可以不加,一来是齿轮比较轻,产生的动量不大。 二最主要的是450这样大小的机机根本不适合加装推力轴承,大桨主轴转速太高,学机械的朋友应该清楚,推力轴承只能承受低速。

所以什么都不用改动放心使用就行,不过提醒一下,斜齿要更耐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止推轴承肯定是加载齿轮轴上,450这样大的机机来说可以不加,一来是齿轮比较轻,产生的动量不大。 二最主要的是450这样大小的机机根本不适合加装推力轴承,大桨主轴转速太高,学机械的朋友应该清楚,推力轴承只能承 ...

谢谢前辈

网友G:
头罩很COOL啊 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头罩很COOL啊 那里买的

飞越的pro v2的头罩毛坯

网友:
关于转速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