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都用什么样的桨? (多轴行拍)

楼主(2012-02-14):
其实你们都用什么牌子和价钱的桨? 航拍有必要用APC原装? 还是用硬度比便宜山寨桨硬3倍的"碳尼龙桨"+后期手工"桨平衡"也行?

网友A:
原来用仿APC,现在用木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用仿APC,现在用木桨了。

我找了木桨没有7-9寸的,基本都是10-11寸的

网友:
我对比过多种桨,JN桨是精度最好(个人觉得不比原装APC差),价格也不贵(几元),推力也大的桨。

网友:
用木头削一个也可以

网友B:
桨好不好,挂个CMOS的摄像机上去,看有无震动自然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好不好,挂个CMOS的摄像机上去,看有无震动自然就知道了。

要的就是这效果!

网友(2012-06-14):
回复 网友C:

什么叫JN。上淘宝怎么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