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经验的老鸟讲一下炸机后应该重点检查些什么,就当造福 ...
有经验的老鸟讲一下炸机后应该重点检查些什么,就当造福下一代了

楼主(2012-02-14):
桨打树上了,目测别的好像没事,但刚才看了一个老贴,有个哥们儿好像碰到射桨的事故了,y两只眼被打了,但看lz的话好像是还能治,不至于失明,所以后怕了,老鸟讲一讲吧,叩谢,我的机器是kds450sv,备用桨买的是原厂原装的碳纤桨,我打算去买一个带面罩的摩托车头盔,试机时带

楼主:
只是桨砍到树上了,副翼弯了,用手转了转,又拔掉一根电调的连线,开控转了转,无明显震动(可以说无震动),旋翼头什么的都正常,大齿轮蹭上了一点橡胶的黑色,转了几圈看了看,没有扫齿,还需要检查些什么,主轴,横轴必须换吗?

网友A:
一般是3轴,中联,尾中联。

网友B:
我不是老鸟,但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炸鸡后除肉眼看得到的损坏外,检查3轴是否弯曲,皮带松紧,尾波箱,还有,每次起飞前或者调机前务必检查一遍横轴螺丝,可以用手拉一拉大桨夹看是否松动,我这一魔友就是在调双桨时射桨了,头上缝了好几针,原因就是横轴螺丝松动

网友C:
要转的地方都要检查

网友D:
个人的标准和习惯都不同。说下变态点的吧(我自己)。炸了就收工,一般难度动作最后一两块电飞。回家了拆,仔细观察每个零件,没炸坏的部位到一定寿命了换。啊……这样有点强迫症的感觉……但

网友E:
基本保持炸了就回家全面检查维修的习惯

网友F:
三轴拆出来在玻璃上滚动检查,还有就是主轴轴承炸后很容易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