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V911最好,狂暴乱飞无压力,没选错。

楼主(2012-02-14):
我逛坛子也有些时日了,以前从没玩过电直,直到几天前才收了个911玩,连一大堆配件,呵呵,配件都够组一台新机了,到现在由于家里地方不够,也就是下班回去乱飞下,那就不可避免的会炸机了,搞得JJ伤痕累累的,到现在已经头罩爆了,脚架断了,平衡杆的配重脱了3次,飞进鱼缸与鱼共舞3次了,哈哈,各位大大别喷哦!经过自己动手小修下就继续暴飞,也继续不断的炸机,到现在JJ还是正常飞行,配件也就是换了根主轴,其他的配件一件还没用换。通过玩,也就能发现了JJ的弱点,并进行了改造,也就能更爽玩了:
1、尾电机部分:由于经常炸、碰撞,尾电机容易松脱,而且尾电机的接线也容易磨损,所以我就用热熔胶把电机部分封了一层,那么就不容易搞坏尾电机,也不会这么容易断线了,而且对飞行没什么影响。
2、脚架断裂的修复:最直接、最美观的做法就是用热熔胶沾合后套热缩管,最好是套2层,一大一小的。
3、平衡杆防止配重块飞脱:我试过3次在碰撞中把配重块都掉了,到处找,幸运的是都让我找回来了,后来用胶沾都不行,还是会碰掉,最后就找热缩管套住,完工后一看,漂亮!再也不会满地找配重块了。
下面上图:

网友:
请问楼上的大师你的金属套件哪买的?感谢大师。

楼主:
是在TB上买的哦,你S一S就可以找到很多了:loveliness:

楼主:
是260的金属套件哦

网友:
我也买了 260金属升级件 为什么在V911上用主旋翼 虚位很大 都说要用260A的浆

楼主:
虚位是有点,不过我感觉没什么影响哦,可能是我对JJ的要求不高吧,我收来时也有260的浆,不过我没有换,其实要解决虚位问题也简单,我刚看过,你只要在主轴的两边垫个片进行调整就行了

网友:
 压力=乐趣

楼主:
呵呵,虚位问题已经解决了,就是用板装的药板包装最适合,钻2.5MM的孔,然后剪合大小就行了

楼主:
 压力=乐趣?用在这方面不适合哦,如果你不心痛你的米,那你可以直接说烧钱=乐趣,呵呵

网友:
260和911中徘徊

网友:
911就是好!!!我正驾驶中!!!

楼主:
想要它坏都比较困难,呵呵

网友:
继续深入

楼主:
解决了主旋翼 虚位后感觉JJ飞行稳定性有很明显的改观,再配合陈伯的调整舵杆的办法,就很理想了

网友(2012-03-16):
标题

911尾电机确实狠容易炸乖,最好刚买来就进行保护措施

网友A:
正在练习对尾中。。但是不知为什么尾巴老是向左移!微调都已经到底咯!往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在练习对尾中。。但是不知为什么尾巴老是向左移!微调都已经到底咯!往高手解答!

复x514157兄:

把尾桨两端各剪掉0.5至1mm。

陈伯

网友B(2013-03-05):
早点玩六通机吧,呵呵,911一星期就玩厌了,六通机现在还在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