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cp用什么电池最好?

楼主(2012-02-14):
老cp用什么
电池
最好?

网友A:
原厂电机最好用原装电池,副厂高C数电池容易坏原厂电机,改无刷后可以用副厂电

楼主:
cp机架前面的两个小洞是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也发现了,不过还真不知道。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是用原装电池好,用容量大的容易烧板

网友E:
欢迎 女同志 :loveliness:

网友E:
还有只是电压過高才会烧板, 容量大电池不会的

网友F:
就是,就没听说过容量大了烧板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