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改无副翼,大风中试飞

楼主(2012-02-14):
直接拆掉副翼机构,不对其他零件进行任何处理,好处是可以随时改回有副翼。用的是ZYX。

3'50"以后刮起了大风

网友:
尾巴算是不错哟,求配置参数

网友:
正和我意

网友A:
最好把相位器固定住

楼主:
斜盘MD933x3,锁尾MD922,飞机是飞越的450sport套机,ZYX调的是新手模式,现在天气还冷,就在小区用木桨练习悬停

网友B:
lz,俺求的是小姨子配置参数,能导出来共享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相位器固定住

因为有离心力,所以相位器不会乱动的,况且也不会跟其他零件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俺求的是小姨子配置参数,能导出来共享下不?

控是天7,陀螺仪感度40%

网友:
和风抗挣的那段超级好看

网友:
建议楼主把相位器固定死`````

网友:
和风抗衡,很给力!

网友:
那个,项位器 反过来装,再用个限位器 固定住,螺距不够的话,把项位器锉掉些就0k了

网友:
 亮点是楼主的浆....

网友:
看着比无副翼头稍复杂点,对舵机的要求会降低不少

网友:
这个改法在极端最大升降最大副翼情况下,可能塑料L臂会和十字盘干涉。

网友:
很有创意

网友C:
太有才了!

网友D:
关于相位器,非常感谢大家的意见,目前静止试机没有发现干涉的情况,飞行中也没有发现问题。
这种改法的好处:
一是简单,只要有螺丝刀就行;
二是保证所有零件的完整性,能随时改回有副翼。

网友:
这种改法早就用过了,缺点是限制了最大循环螺距,优点是不破坏原有副翼部件、斜盘舵机负担轻

网友E:
风大了惨不忍睹啊

网友F:
顶,哥的250基本也是这么改滴

网友G:
有了传动比例动作缓和些

网友H:
我450pro也这样改,挺好飞的,暂时用着,等450DFC头出来再把它给换了

网友I:
相位器貌似可以直接拆掉吧,市面上其他现成的无副翼机型有的结构和这个差不多,没有相位器的,斜盘上4个球头中有两个是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