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机耳机线做GOPRO视频线的问题

楼主(2012-02-14):
手机耳机线是拐角形状的,比原配的视频线(直)安装在飞机上更省地方 而且较轻,可是耳机线里面的芯非常细,会不会影响到视频传输信号?请教大家

网友:
我就用的这样的,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
我用的MOTO的线 改的 有干扰

后来自己焊的头 用的60线 好了些

网友A:
不懂,我都是直接改原装线。肯定是线越粗越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我都是直接改原装线。肯定是线越粗越好了。
越粗越好吗?

网友:
如果是原装耳机线就放心用吧,无氧铜,质量刚刚的。山寨手机线就免了吧

网友:
我是直接把那个L型的头剥开了, 上面的同心铜柱套的根部有焊点,然后把线直接焊在焊点上的, 然后在热熔胶加热缩管,依然打理成弯头(难看点);还是满好用的。

楼主:
多谢楼上 这是神马牌子的图传?

网友:
淘宝搜5.8G的图传就有了,这个因该是500mw的,我用的200的,没有风扇。

网友:
自己做啊,我手机店买的山寨耳机线 才20元 效果好的很 很轻 线又长

网友:
这个

有导航仪用的线是2.5mm的四段,貌似八块一根吧~自己焊接了下,主要是L段的才好放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