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给我个mwc带CF的固件啊

楼主(2012-02-14):
谁给我个mwc带CF的固件啊

网友A:
现在MWC的官方dev就带CF功能。
官方名称是 headfree。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 ... ip&can=2&q=

这一次的dev有了很多改进。特别是对于气压定高的改进很大,取消了Z轴加速度的PID,直接通过ALT调节定高的PID。
效果目前不错,虽然脱控时间稍长的话就会上下窜,但相对过去的过山车来说要好多了。
headfree功能很好用,目前还没发现问题。
貌似还多了LED的功能和蜂鸣器,可以通过AUX3、AUX4来控制。
估计在丢机的时候用处很大吧,呵呵

网友:
多謝指教, 希望可能講多些新功能, 及試用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MWC的官方dev就带CF功能。
官方名称是 headfree。
http://code.google.com/p/multiwii/downloads/detail?name=MultiWii_dev_20120203.zip&can=2&q=

这一次的dev有了很多改进。特别是对于气压定高的改进很大 ...

headfree我開了, 但沒有反應, 請教我有什麼特別setting

网友:
請問什麼可將MultiWii之電子指南針調較回指向北?

网友:
headfree 功能的检验一定要通过罗盘校准才行。
点击校准罗盘以后LED灯会闪烁三十秒,在此期间请按照XYZ轴四轴各旋转至少360度以上。
如果成功的话,开启HF以后你可以试试看,将四轴拿在手上,四轴的方向与你一致,将ELE摇杆向前倾斜,看看四轴是不是向前俯下了??
然后将四轴向右旋转90度,再推ELE摇杆,看看四轴是不是还向着你的前方俯下??(此时若HF无效的话,四轴会向右倾斜)。
PS。我不知道是否还需激活MAG定向功能,反正我是开了的。

网友:
标记、学习,回头也试试这版固件。

网友B:
dev 版的还成熟吗 比1.9版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v 版的还成熟吗 比1.9版如何?

dev版在不断改进中,但无论如何都比老版成熟。
最新版本dev20120225,气压定高进一步优化了。

网友:
近來update得很快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CF是指什么?

网友:
不懂,先打酱油

网友C:
楼主,不知为什么,我的刷dev20120123版以后的固件就不行,飞控上红灯一直闪,打开上位机,下面的曲线波动特别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v版在不断改进中,但无论如何都比老版成熟。
最新版本dev20120225,气压定高进一步优化了。

多谢 , 回家折腾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知为什么,我的刷dev20120123版以后的固件就不行,飞控上红灯一直闪,打开上位机,下面的曲线波动特别大!

我的开始曲线也波动大,校准ACC后好了,不知是不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刷了MultiWii_dev_20120225,没有1.9好用,总是报I2C error

网友D:
不知现在MWC的罗盘校准指令是否能用遥控器发出?

原来做罗盘校准必须接电脑,这样做的罗盘校准根本就是不准的,干扰太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现在MWC的罗盘校准指令是否能用遥控器发出?

原来做罗盘校准必须接电脑,这样做的罗盘校准根本就是不准的,干扰太大。

有的,刚看到最新的20120225版本里有这个设置。解锁前,油门最大,方向最大(最右),俯仰最小(最下),会看到指示灯闪30秒,这期间让四轴绕 3轴 360度各转一圈就可以了。

网友:
一会刷下20120225   我也是在电脑边上校准感觉不是很准 飞起来总往前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刚看到最新的20120225版本里有这个设置。解锁前,油门最大,方向最大(最右),俯仰最小(最下),会看到指示灯闪30秒,这期间让四轴绕 3轴 360度各转一圈就可以了。

是左手油门还是右手油门 ?

网友:
刚刚刷了multiwii version 2.0 pre release 1
但是GUI 里I2C 始终报错,传感器都没有反应,不知为何,是否有人和我一样?
忘懂的XD出来解答下。

网友A:
楼上请确定固件里打开了正确的传感器。这要看你自己板子的传感器型号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请确定固件里打开了正确的传感器。这要看你自己板子的传感器型号而定

传感器ERROR搞定了,是我开错传感器了。但是Headfree功能不知道在哪里打开,在哪一行能指点下吗?

网友A:
headfree 需要磁定向计(罗盘),确认自己有这个传感器。
headfree的激活需要由三档开关开启,对应AUX1~4,AUX的开启需要配置对应端口。固件里有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adfree 需要磁定向计(罗盘),确认自己有这个传感器。
headfree的激活需要由三档开关开启,对应AUX1~4,AUX的开启需要配置对应端口。固件里有的,你可以找找。

谢谢指点
我在2.0的GUI找到了headfree的开启选项了,也通过AUX通道来控制打开了。这样就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