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来帮我看看。。。。。

楼主(2012-02-14):
朋友刚送一个音箱,外观没有任何参数描叙单个喇叭直径大约45厘米。本人对音箱不熟悉,知道论坛里的各位爱好广泛。帮我看看这个东西到底属于什么音箱,要如何才能推动?

网友:
这个箱喇叭露在外面?

网友:
最好多有点照片,才能解决

楼主:
外面是个铁网,拆开就这样。喇叭两边是类似木箱的设计,有小出口。应该是起到共振的作用。实在是不好拆了,看哪天有时间把喇叭拆了再拍照片。

网友:
应该是重低音的箱子,用三用表量下电阻

楼主:
可以具体些吗?要怎么量?如何识别是,全音?高音?低音?重低音?

网友:
只知道这种音箱需要连接瓦数大些的功放可以带动

楼主:
最可悲的是,我连音响单元的功率都不知道。这么大个放在家里只能做桌子用。不知道要如何配功放。

网友:
这个真不懂。

网友:
不懂就送我呗,我就缺一套这个 不看喇叭正面是不知道是否全因还是低音的,看样子应该不是高音的。

网友:
应该是重低音箱,只有一个扬声器接线,另一个靠共振发声.
扬声器的磁钢后面应该有参数吧?好象默认都写在那.

网友:
摇摇专用的重低音音箱!

楼主:
没看到任何标记。单元后面似乎也没有。实在是没办法拆,不然就装不上了。晕死~~

网友:
喇叭两边是类似木箱的设计,有小出口 /    45CM的口径,不敢说是重低音 ,但低音是肯定的。    建议:找个地方堆,家里的那点空间没法用。不开个70-100%的功率出不了效果,开70-100%功率,别说人着不住,连窗帘都会跳舞。
而且要买500W以上的功放。
以上仅供参考,多年不做XX了,怕也落伍了。

网友:
如果你确认箱体里只有这两个喇叭的话,那这个就是超重低音箱了。需要配合普通全频或二、三分频的箱子外加分频器一起用的,单独用没什么意义。

网友:
破东西去换个新的吧!~就算是医来也是浪费药费~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这个箱子一共4个。据说以前是室外或者会议室用的。都是好的不存在维修问题。有现成的设备就折腾一下。没有就当桌子用了

网友:
报告LZ,这个是全音音箱喇叭是低端产品,一般用于外场和会场等只要声音响点音质要求不高的场合,不适合家庭,因为频响窄灵敏度低,100瓦功放可以推动,当桌子是物尽其用。报告完毕。

网友A:
单元可能不算什么好东西。不过以前配套功放一起用的时候价格不便宜,以后有了功放再试试。谢谢楼上帮忙鉴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