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911刚入手2天就坏了

楼主(2012-02-14):
在家里飞了几次,一如既往的,小碰了一下后,灯不亮了也没反应,
拆开一看黑线掉了,找人焊了下,飞了2次,又脱掉了
高手怎么办

网友:
自己买吧电烙铁、松香、焊锡丝学者焊吧,玩这玩意,没点动手能力不行

楼主:
问题来了,我看其他人也没说掉线的问题,咋才入手就出这样的事

还有就是断线后,断口在塑料里面 咋焊呢

楼主:
请问大大们 在哪买电烙铁 买多少瓦的好

网友:
勤动手,熟能生巧,巧能生妙。

网友:
自己焊吧,,玩航模,这些技能是必须的。。

网友:
自己焊,着个看一遍就会了,老掉的话拿胶封一下

网友:
最好是买50W的可调烙铁,好用

网友:
焊好弄点AB胶保证不会掉了

网友:
这个电源线有点细,不太好焊,要小心

网友:
请问大大们 在哪买电烙铁 买多少瓦的好

40W的够了,小心点就行。
试飞后再用一点热溶胶补强就不易松脱了。

陈伯

网友:
需要培养动手能力

网友:
我也掉过线 自己焊好了

网友:
焊好  AB胶或者热胶 补强下

网友:
先把电线皮剥掉2-3mm,然后把铜丝拧一下,上点焊锡膏,最好是白色的助焊剂效果比较好,然后给铜丝上锡(把焊锡化掉裹在铜丝上),再把焊铜丝的触点上原来断掉的铜丝焊下来去掉,最后把上完锡的铜丝焊上去。
这个部位不适运动部位,一般不容易断的。楼主看来没有敢接经验。

网友A:
助焊剂建议使用中性无腐蚀的松香,很多焊锡膏是酸性的,时间长了会损坏线路板

网友B:
30w的电烙铁很好用。
911的电路板没260那么精细,大手大脚的焊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