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和图传之最佳配搭

楼主(2012-02-14):
请教一下你们飞FPV的经验, 以下配搭各有什么优缺点?
主要飞多轴, 和定翼, 日后还会加GPS...

1) 72m控+1.2ghz图传
2) 72m控+1.3ghz图传
3) 72m控+2.4ghz图传
4) 2.4ghz控+1.2ghz图传
5) 2.4ghz控+5.8ghz图传

网友:
我也想请教此问题  希望大侠们解释一下啊。。。。

网友A:
1 的话 距离有保障 但是1.2G干扰大 对GPS 这些有影响 要做好屏蔽 图传距离也要拉开 5 干扰最小 效果最好 但是距离有限制 需要功放设备
个人理解。。。。。

网友B:
频率低的绕射好,频率高的空旷地带距离好。1.2和2.4是倍频关系,肯定有干扰,况且传说1.2g图传对gps有干扰。5.8g 200mw的是垃圾,500mw的是王道。这个就看个人理解了,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低的绕射好,频率高的空旷地带距离好。1.2和2.4是倍频关系,肯定有干扰,况且传说1.2g图传对gps有干扰。5.8g 200mw的是垃圾,500mw的是王道。这个就看个人理解了,嘿嘿

同意 高功率的5.8是王道

网友:
用住1.2和2.4,非常好用

网友:
1.2G 不是刚好在1200hz频点的,我的1.2g有8个频点,覆盖1000~1500之间?具体忘记了
如果按照倍频,选个倍频离2.4远的就行了,再就是,先开图传,2.4的遥控是跳频的,遇到干扰会跳开,所以不用太过担心干扰的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上。

网友:
72+5.8

楼主:
为什么好像没什么人提到72m, 是否这波段以不合潮流,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好像没什么人提到72m, 是否这波段以不合潮流,被淘汰了?
72M飞到工厂和工地附近就很杯具~~~~~~~~

网友(2012-03-23):
引用 网友A:
1 的话 距离有保障 但是1.2G干扰大 对GPS 这些有影响 要做好屏蔽 图传距离也要拉开 5 干扰最小 效果最好 但是距离有限制 需要功放设备
个人理解。。。。。

2.4ghz+5.8ghz图传 最好吗?选择中啊!

网友:
飞固定翼  2.4g功放或433 + 1.2g图传
飞四轴 直升机  2.4g + 5.8g图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