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水机,咨询

楼主(2012-02-14):
想入台水机飞飞。请问一下是船身的好起落,还是水鞋,浮筒的起落稳定?还有就是我看淘宝上也就是塞斯纳,海风,卡特琳娜,还有什么选择啊?还有一个A5

网友A:
海风第一选择   A5的不要  一点都不好飞

网友:
标题

理论上船身的好起降  重心地  入水瞬间不容易前空翻  相对来说哈

网友:
A5就未试过,海风飞起来确实比较稳,但是起飞比较困难,水面有少少浪都会变蛙跳无法起飞,海风比较容易入水。还是自己做北极星比较玩得爽。起飞降落都好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风第一选择   A5的不要  一点都不好飞

A5要看是谁家的了,新飞龙的大小两款都还不错,但是冠丽那个就是纯坑爹了……

网友:
北极星比较玩得爽海风好飞

网友:
发段我的水机炸机视频,供想入水机的朋友看看

发段我的水机炸机视频,供想入水机的朋友看看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E2MzQ0MTU2/v.swf

网友:
浮筒的水机起飞容易,降落难,容易拿大顶。船身的水机正好相反。要想飞得痛快,别考虑泡沫的,玻璃钢才行。海风还可以,但是侧向稳定度不够,京商的m33不错。浮筒的就无所谓了,样子好即可

网友:
M33是个高端选择,飞机漂亮,做工也好,只不过携带比较麻烦
追求随便扔水里就玩还是海风好一些。抗风浪能力有限。
带浮筒的塞斯纳起降要求较高,较容易翻水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听视频里的口音貌似上海的,如果是的话,你一般在上海哪飞?还有就是你的A5是冠丽的还是飞龙的?多谢!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导,看了京商的M33,的确是好飞机,但是2kg的重量貌似是油动专用。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油机,所以看来好像海风更靠谱点...或者新飞龙的新A5。以前买过冠丽的A5,没飞起来...

网友:
强烈推荐北极星

网友:
接地正好问问,那这架好飞么?以前问过的一个是gl的,普通泡沫材料不行,这个是玻璃钢的怎么样?玻璃钢机身,轻木机翼
飞机总长:840(mm)
飞机翼展:1300(mm)
机翼面积:25(dm2)
起飞重量:1150(g)

网友C:
这架卡特林娜是南京贝力模型的,设计很新颖,单电机用同步带驱动两翼的螺旋桨,任何时候能够保证两侧桨的转速一致,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玻璃钢加轻木的飞机,炸机就是大麻烦啦,呵呵。

网友:
A5强烈不要玩,我玩这个机让我烧了两个电调了,我说的是新飞龙的就是白色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这样的吗?为啥我看TB上的介绍里都是双2212电机呢?如果真的是同步带的话倒是可以考虑进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为啥我看TB上的介绍里都是双2212电机呢?如果真的是同步带的话倒是可以考虑进一个看看。

这飞机比较冷门,也许是后来厂家修改设计了,或者是商家不懂这些,人云亦云的说是双电机。我两三年前亲眼看到过真机,厂家直接给出的ARF配置,原装电机电调,4颗9克舵机都已经安装到位了,加电加控做好防水就能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吗?为啥我看TB上的介绍里都是双2212电机呢?如果真的是同步带的话倒是可以考虑进一个看看。
你看到的是另外一个eps材料的吧~~

网友:
我就买的这机,在装,双电机,不知道同步何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架卡特林娜是南京贝力模型的,设计很新颖,单电机用同步带驱动两翼的螺旋桨,任何时候能够保证两侧桨的转速一致,还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玻璃钢加轻木的飞机,炸机就是大麻烦啦,呵呵。
是单电调驱动双电机吧~那个结构不太可能搞成单电机驱动双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风第一选择   A5的不要  一点都不好飞

那是因为国内的A5都是盗版的,正版的parkzone A5好飞得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单电调驱动双电机吧~那个结构不太可能搞成单电机驱动双桨的~~

无刷电机怎样用单电调驱动双电机?就是单电机驱动双桨,皮带传动结构,我亲眼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电机怎样用单电调驱动双电机?就是单电机驱动双桨,皮带传动结构,我亲眼所见。

好吧,我看TB上卖家不多,待我一个一个问来。

楼主:
感觉TB上的说法是以前有单发的,现在都是双发的了。看到还有一个阳光号水机,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25级的飞机,现在改电动的也很多了。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88752
从此帖确认了,原来是有单电机驱动版本的,但是现在肯定是没有了。看来还是可靠性有问题啊。

网友:
我很喜欢海风,我的海风刚刚退役:

网友E:
5月份我北极星玻璃钢版本发售做的比kt机还轻。刚性也很好。,大家敬请期待?

网友F:
谁说m33算高档?谁说m33的属于油动?我的m33就是电动的,双天4250用4s电池,13×6.5的apc足够了,重量很重,不仅仅2000g要达到2800g(包括电池)。但是m33可以做横滚筋斗等等基础特技动作,你用那些泡沫的试试看,我可是亲眼看到有人想做横滚,结果一头掉水里去了。个人认为m33的做工并不是很好的,虽然比一般的好,但是只能说不够精致。反正水机建议用玻璃钢的,因为无论如何轻木都要进水的,进水后烂的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月份我北极星玻璃钢版本发售做的比kt机还轻。刚性也很好。,大家敬请期待?

能预报一下级别?打算上什么配置吗?让我们也觉得值得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谁说m33算高档?谁说m33的属于油动?我的m33就是电动的,双天4250用4s电池,13×6.5的apc足够了,重量很重,不仅仅2000g要达到2800g(包括电池)。但是m33可以做横滚筋斗等等基础特技动作,你用那些泡沫的试试看,我 ...

LZ能列一下你的M33配置吗?让我们也可以参考一下。多谢了!

网友:
4250kv840,配13*6.5的apc螺旋桨,好盈80a电调,4s4400的电池,足够飞,随便飞,仅仅比用os55的油动m33略微慢点而已,可以飞行8-10分钟。舵机啥的就不用说了吧!50e的常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5月份我北极星玻璃钢版本发售做的比kt机还轻。刚性也很好。,大家敬请期待?

不知有翼型否?

楼主:
貌似M33的机翼不可拆卸?如果是真的话带出去很麻烦。有飞过的同学帮忙确认一下?

网友:
可以拆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