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1680动力电池调查

楼主(2012-02-14):
请问大家飞天行者都用几S电池 请说说各自的实用感受。本人正在纠结是上3S还是4S听听大家的意见 谢谢大家

网友A:
买天行者的人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

网友:
3S的。5200M。正常飞个20分钟没问题。。。4S,你要暴力飞行?要竞速?

网友:
别看你飞的欢,费起电来没商量

楼主:
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在3S和4S之间纠结呢 不飞暴力 就要留空时间

网友:
3S 呗····想暴利 上 4S   就这样

网友:
看你装备是什么  如果是只有摄像头 那用 3S OK  如果你装了比较多的设备 如摄像啊 鸡录啊 7788重了 那你最好上4S

网友:
你要是想飞飞玩安逸些 就用3S, 想飞的爽飞的带劲就4S,不用纠结 绝大多数 老手现在都用4S

网友:
个人认为4S好些,反正价格差不多。3S的留空时间是要短一些,尤其是起飞重量重的天行者。我的天行者起飞重量2200克,4S电池50%油门巡航20分钟没问题,飞得好有上升气流可以用的话,30分钟问题都不大,总之看自己的需要来定。还是楼上的兄弟说得好,飞飞耍的话3S就够了,如果有长远打算还是上4S,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如果手里还有一大堆3S的话,做根并连线就好了,就没必要再投资买4S了。
纯想法,至今买不起天行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是,如果手里还有一大堆3S的话,做根并连线就好了,就没必要再投资买4S了。
纯想法,至今买不起天行者。

3S 2200mah的 电池大家都有很多可以充分利益么, 4S 建议买 2个 2600mah的 并联,现在5000的电池虚表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懂吗   你是做飞机的   还是同行啊  不要恶意攻击别人   我飞天行者很好  价格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搭载多重的设备?我的起飞重量是1.2KG,搭载200G的相机,可以飞18-20分钟!11.1   2200MAH   20C的电池

网友:
用多大的电池和电机螺旋桨要匹配好才行啊
我的理论是“只要动力强,马桶也能飞上天!”,我用的是4S的A123磷酸铁锂电池,2815电机和APC1155螺旋桨。
4s聚合物试过一次,过于暴力,感觉飞机要散架了

楼主:
谢谢大家跟贴,学会了好多东西。我飞机上准备装的设备就是21AP AP117加图传和摄像头,还没有装别的设备打算。谢谢大家多给宝贵意见。

网友D:
晕,不是说天行者可以飞40分钟的嘛?有大于40min的朋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天行者的人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
没这回事, 我还没找到比它更适合FPV的常规固定翼。
我觉得 4S配KV1100 2814电机适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晕,不是说天行者可以飞40分钟的嘛?有大于40min的朋友吗?
实际是比较难的。要达到这个时间必须轻载,飞的时候要像飞滑翔机那么飞法。
并不是放很大的电池就能飞久

网友:
飞40分钟没有什么的   飞一个小时都是可以的看你装机电池和动力

网友:
肯定4s  5000 标准配置  效率高 省电

网友D:
飞行时间确实和多方面有关,建议跟帖的朋友按固定格式发布有可比性才有参考价值:
飞行时间: 分钟
飞行重量: 克
电机型号: 带KV值
电池及容量:最好有品牌
浆规格:最好有品牌
电调型号:
-----------------------可选项
平飞速度:
平飞电流:
最长飞行时间:
最长飞行时间时温度/风力/平飞高度:
--------------
可惜我没有天行者可是很看好它打算入手~

网友E:
22楼的想法不错,大家可以跟贴凉凉自己的配置情况和飞行感受。

网友F:
我是4S感觉很好

网友G:
我的天行者安裝了較重的升降輪及其他設備,連4S,4200mA電及3s, 1200mA電重2.6KG. 只能飛12,13分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