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会修舵机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2-14):
手里一直9404。可能是受潮了,图中4个贴片烧掉了,焦焦的味道。应为看着是金属齿的高速舵机扔了感觉可惜,那位高手帮看看是否可以维修?

网友:
我很菜
不过看上去不像futaba的电路板吧?futaba的电路板都是金色边框的

请舵机王明鉴

网友:
舵机电机的控制开关管过流烧了,一般更换就可。淘宝有专业维修店铺。

网友:
烧驱动,必须检查电机,估计是电机电刷短路了,上面的驱动管可以用国产Y1和Y2直接代用,是FUTABA原装舵机,只是老款模拟电路板

网友:
有现成的舵机配套PCB板,上网搜一下就明白了。

现在芯片厂家已经有很多款舵机PCB板子应市,在不考虑完全等同原装舵机特性的前提下。买块板子是最简单的修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