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降压线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我想用一个3s的动力电源给油泵供电。想吧3s电源降压到5V左右。请我用二极管降压好还是用降压模块好?降压线和降压模块有什么区别啊?同样的功能为什么降压模块复杂这么多。

网友A:
二极管降压不能大电流的,降压模块效率高,可以大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 加油泵 的有刷电机 需要的需要电流大么? 二极管能胜任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上百A的二极管很多。
问题在于:
1) 3S->5V,60%的电白白发热浪费。
2) 二极管不稳压,电流越大压降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