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 刚第二天 尾电机就坏了,MD

楼主(2012-02-15):
飞了 20来电在一次暴力飞行后 尾电机摔得散了
一看,晕,线居然是粘死的,这怎么换啊???????

求助!!!

网友:
 拔掉  在 买来新的 焊上

楼主:
谢楼上,买了3个 614 电机
3块一个
一会儿要出差了,等回来再换。

网友:
很黄很暴力

网友:
线居然是粘死的,这怎么换啊???????

用502胶溶胶剂就易办多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76186

LZ可剪线后焊接新尾机线便可。

陈伯

楼主:
出差前在 taobao买的尾电机,3块一个
这都四天了 卖家不见人影
tmd

网友:
LS的bangnahgop正解

说的很好,新手长经验了

陈伯

网友:
线剪掉。然后焊。如果不用胶布绝缘,就用松香点一点就可以了。中午刚做的,很OK

楼主:
我买了3元的电机,卖家发来两种,一种红黑线的 一种红蓝线的
先装的红黑线的,机器右旋严重,后换上红蓝线的,无问题了。

这个垃圾飞机设计的真变态啊,尾电机其实很脆弱的(3块钱卖价的玩意儿你能指着它能转多久?)
而换电机这种工作对于定位为玩具级飞机,显然太复杂了!
不明白为什么要粘死?
是不是为了多卖新飞机?可恶!!!!!

楼主:
请各位再 推荐个 航模级的方便更换配件的 室内玩的 小飞机,谢谢!
最好是质量好、精细的 价格高低无所谓,谢谢!

网友:
而换电机这种工作对于定位为玩具级飞机,显然太复杂了!

复LZ:

(1)  暴飞摔坏配件是平常事。JJ越贵价的、精度越高的,
        配件就越易摔坏。

(2)  剪驳电线如果也算是"太复杂"的话....无语。

(3)  适当使用这种小电机也可以很长寿的。
        我的用了600块电次了。

(4)  质量好、精细的、价格高低无所谓的小电直可选:
        V120D02、MCPX、CP、MSR。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九鹰260a 和911价格差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九鹰260a 和911价格差不了多少

哈哈 果然 这个帖子里又在推荐九鹰。

网友:
我的911摔了n次,下水一次都依然小强,RP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