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装到机器上了

楼主(2012-02-15):
现在连主轴一起20公斤,焊接好后车内孔,线切割朋友帮忙没要钱,材料钱大概100块,自己车的外圆,内孔小车床实在搞不定,拿出去外面干,连钻空一起要了150块,现在外加工费用太高了

楼主:
加工过程

加工过程

网友:
这个运气很重要。

网友:
艺高人胆大

网友:
正发愁我的主轴套怎么个搞法,发现你的这个法子很棒

前面看起来跟我的主轴一样的,再给几张主轴的裸照看下吧。
主轴大概13公斤,那你个套大概7公斤,

主轴法兰盘直径多少?

网友:
那个外套外面的两个方形的固定板尺寸多少的?

网友:
改钻铣可把你整惨了,大家以后都记住了,不要再改钻铣了,劳民伤财,

楼主:
外套前面部分车到130,我这主轴跟你那个是一样的,内孔车到92跟100,外套后面部分车到120,然后方型部分尺寸是140*150,厚度25,4个M12的螺丝,沉孔70MM,孔距离是125*125MM

网友:
改钻铣床确实劳民伤柴啊,还是鼓足劲,一步到位,学学影忠,搞个正宗的数控铣床。

网友:
另外楼主这样车很危险啊,也不用中心架,万一扎刀的话很危险的,我刚开始玩床也这样,有几次是十几KG的大无缝管掉下来,把导轨砸凹个坑,几次是切断长的水管,扎刀,水管扁了,刀OVER了。。。。电机4KW的憋也憋不停 楼主车这个转速不知道多少?还是低速车安全。

楼主:
是啊,改这些床真是不划算,真要玩要么重新做个小床,要么直接买个二手数控,改来改去劳名伤财,上面那个车的时候400多转,夹紧点,一次只车50丝,自动走刀,没见有问题,如果手动走刀就难说了

网友:
这个做得不错

网友:
车床挺大?

楼主:
发点另外的角度

网友A:
果然跟我的主轴一样的,我的主轴心还在神油那里等着磨锥孔呢,你的这个主轴估计也是从套包的那个人那里买的吧
我的机器小,要是z轴装上20多公斤的主轴,高速跑起来非把机架子拉散不可,所以打算把主轴那个130mm的法兰盘车掉,然后在主轴92mm处焊两个跟你一样的固定板,这样整体重量大概15公斤,关键是主轴整体变细,苗条好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然跟我的主轴一样的,我的主轴心还在神油那里等着磨锥孔呢,你的这个主轴估计也是从套包的那个人那里买的吧
我的机器小,要是z轴装上20多公斤的主轴,高速跑起来非把机架子拉散不可,所以打算把主轴那个130mm的法 ...
我需要那个人 可以PM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的主轴可遇不可求的。淘宝上卖二手导轨和丝杠的一般都有机会拆到,想要的话多联系几个卖家,让他们帮你留意这样的主轴就行,好一点的估计2000元左右

楼主:
你还真以为神油给你磨的好啊,一个木匠而已,他的零件都是别人给他干的,另外二手主轴磨锥孔最好是整个主轴装好了磨,你单独磨轴芯很难磨的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还真以为神油给你磨的好啊,一个木匠而已,他的零件都是别人给他干的,另外二手主轴磨锥孔最好是整个主轴装好了磨,你单独磨轴芯很难磨的好的

上次找网友磨的近端2丝,远端差的很大,所以必须重磨
神油他自己不可能磨的,肯定是找专业的厂家磨,所以磨好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你的锥孔没有生锈吗,真是好运气啊

网友:
比我我的那个,你的这个主轴成色还比较好的,主轴跳动怎么样

网友:
大工程啊

楼主:
装好刀柄测试了下精度,100MM处跳动1丝多点,拉*碟簧感觉有点松,还得压紧点才行

买了这只电机做主轴电机

买了这只电机做主轴电机

楼主:
车床悲剧了,齿条全烂了,对应的那个齿轮轴也弯了,拆开才发现是一个压板掉下去打坏的,开合螺母也磨损厉害,不知道修一下得多少钱,二手JS的机子回来不拆开修一遍真是没办法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床悲剧了,齿条全烂了,对应的那个齿轮轴也弯了,拆开才发现是一个压板掉下去打坏的,开合螺母也磨损厉害,不知道修一下得多少钱,二手JS的机子回来不拆开修一遍真是没办法用
二手的东西不拆开清洗和加油就用 我的车床就全拆散了清洗加油,有些地方松的给调好,搞了近两个星期。。。那个电动机是带测速的?

楼主:
原来就烂了,我车了点东西烂的更多了,他那轴原来就弯了,因为我见他走刀箱垫有锯条

网友:
车这么大直径,一定要上中心架呀,出了事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我的主轴里面的拉*碟黄也有点松,可以自己改下,在红色地方串垫铁

网友:
厚实    看着就坚固

网友:
每当看到焊成这样造型 就心疼不已  哎 套子那么粗 完全可以铣扁两个面 然后线切割两个板子 最后用螺丝固定 好看还能卸 不知道我说的 有没明白人

楼主:
如果按照这样做套还要做的粗,现在的壁厚是15MM,我也是想不出其他办法才这么搞,不过实验证明很不错,因为主轴后面还要装打刀缸的

楼主:
下午去定做了那车床齿轮轴,70大元又没有了,齿条虽然烂了,但是反过一面还能将就用,就不换了,等铣搞好就改成滚珠丝杆

楼主:
主轴挂上去了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2012-02-25

调整大小 重新曝光 2012-02-25

楼主:
装上打刀缸看看

网友:
换刀的用起来很舒服,可以抛弃扳手了,手也干净,就是要提前做好刀补或者搞个对刀器。赶紧把机器搞好弄点视频了。。。。

网友:
这个我的630可以干出来,建议同学们至少买630以上的车床,才能干事情,不然老提着块铁跑上跑下,还要口袋里准备些银子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网友:
楼主您这么一大坨铁转啊转的,我看着都心惊肉跳哦。。。

楼主:
不怕,我这是在一楼的,几T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