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链接JR6200带卫星接收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

楼主(2012-02-15):
3GX链接JR6200带卫星接收的使用方法是怎么样?我用的是DSX7控。听说不用接收直接把卫星链接到3GX就可以?要2颗卫星?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一个也可以、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C:
一个
一个,直接 用卫星线插3gx 不知道插哪里也不怕,可以乱插,有两个洞可以插进去就随便插一个,然后对码,和原装jr接受一个对码跳线位置,用一个就行了,大机用两个,rp差的话,两个卫星一起插3gx用起来怪怪的,反正我只用一夫一妻,且最好是原装的。

楼主:
昨晚试过了。插在第二个接口才可以,第一个对频不上、、、、

网友D:
请教,具体的对频方法是怎样的?也就是对频插头插在什么位置? 另外,只接卫星接收遥控有效距离会比接原正接收机减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