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中立点的问题

楼主(2012-02-15):
请问老鸟 MKS1210  和F的9254 怎么调舵机的中立点 我的控是DSX92

网友:
舵机插上接收机,控所有通道回中,这时候舵机就是中立点

网友:
呵呵。我就这么做的。看来我做对了

网友:
沙发讲的准确

网友:
 是不是,
例如:舵机本身是转在左边的,接上接收机,"控所有通道回中"是不是就设置回中和微调回中就行了?一通电,舵机就真正回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