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驱动器用那种电源比较稳妥?

楼主(2012-02-15):
本来是TB6560的驱动,,发现带动86 3A电机,高速经常堵转。。

咨询卖家,,卖家建议我换个高电压的驱动,会好点。。。

我看到一个110V的驱动板,,带86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就是供电不是很了解,,我看淘宝上有各种变压器,,,有环形线圈调压的,,还有可控硅的,,,还有叫什么隔离变压器,,

不知道那种比较合适???

还是否需要另外买个稳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60驱动3A的电机,你换电源不解决根本问题.电源选择很多,开关电源可以选那种通信退下来的开关电源,一般是24V或者48V,容量一般至少都在20A,都是大品牌,耐用可靠.变压器简单可靠,体积重量大.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了.我是花 ...

多谢指导,,,我说的是换成高电压的驱动器,,所以才要另外配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啊,阿莫的老林的机器都是用变压器的,你自己可以找帖子看的,

多谢。。。ID叫啥,我搜了咋找不到。。汗。。

网友A:
6560驱动3A的电机,你换电源不解决根本问题.电源选择很多,开关电源可以选那种通信退下来的开关电源,一般是24V或者48V,容量一般至少都在20A,都是大品牌,耐用可靠.变压器简单可靠,体积重量大.看自己的实际情况了.我是花了60块买了爱立信27V,30A的开关电源用,我的电机是57电机3A的,驱动是自己做的STK672-080,用着感觉很好.空跑F5000也不丢步,钢板机.

网友:
最好的选择是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用变压器比较好,因为瞬间电流比较大

是指那种环牛一样的调压器?

还是指隔离变压器啊?

网友C:
还是用变压器比较好,因为瞬间电流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想被电就用隔离变压器

哈哈,,多谢多谢,,,我也觉得裸奔有些危险,,

我现在的东西都摊再桌子上的,,还没来得及弄个工控箱。。。

楼主:
各位大神们,,给新手一点帮助吧,,,多谢了。。

网友D:
不想被电就用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