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小蚂蚁的建议,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先参考一下。在不增加造价的情况下找个最优化的方案。
引用 网友A:
蚂蚁又有力作了啊
引用 网友B:
绝对增加不了多少造价,但可能运运会比直线轴承要稍紧点,可以把铜套孔开大两丝,铜套开口后也可以用机米顶丝预紧,安装圆轨的面线割一个2毫米深的R位,然后通过螺丝固定圆轨(圆轨要能钻孔攻丝,好像带座圆轨也是这 ...
引用 楼主:
仔细看了你的图,为了降低圆轨安装位置而把铜套去了1/3啊!本身铜套圆轨配合就要比较大的公差范围才能运行顺滑,再把铜套去掉1/3,那公差就更大了。为了降低高度而牺牲精度我觉得不值得啊。
引用 网友C:
发现论坛混久了,有意无意都会相互借鉴,我mini机也和这个很像,呵呵,有些零件几乎可以和你通用了
我的机子正在组装,有几个建议:
铜轴套如果用无缝的,实际用会有点间隙,如果用开口的,要加内挡圈,防止轴套掉 ...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可能有问题,xy两轴的光轴全长受压刚性会变差,你参考下现有的产品分析下。另外铜套圆轨加T型两螺母这样阻力会很大的,爬行现象会很严重。再想下可少走些弯路。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可能有问题,xy两轴的光轴全长受压刚性会变差,你参考下现有的产品分析下。另外铜套圆轨加T型两螺母这样阻力会很大的,爬行现象会很严重。再想下可少走些弯路。
引用 楼主:
经过众前辈的一番批判,已经有了彻底改动的念头。单成本会上涨不少啊!可怜我的那点预算。
引用 网友D:
y轴电机放在前面,放z轴的基板要封闭的,做cnc导轨可视条件确定。但滾珠丝杆是省不了的。如果周围加工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建议买部整机回来改造。但要折腾下的就全部自已来。也可以有个经历,能力和心身都得到锻炼,祝 ...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和我的很像,建议光轴用20的,这么小的床用光轴没问题的!给你参考下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912&highlight=%2Byxd2558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楼主(2012-02-15):
引用 网友F:
立柱后面要是加根竖梁可能提高很多强度。

那块料厚度有40mm,仿真一下变形量几个丝,无视了,加块料又得花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上可能有问题,xy两轴的光轴全长受压刚性会变差,你参考下现有的产品分析下。另外铜套圆轨加T型两螺母这样阻力会很大的,爬行现象会很严重。再想下可少走些弯路。

这个结构只能做很小的机子,小行程大光轴,你这个行程貌似比我大很多,用铝托导轨可能更好,我25x16cm的机子就是用铝托导轨的

网友:
下面滑台的光轴这样做不太好,如果以后你想加四轴,可能会变形严重.

楼主:
经过众前辈的一番批判,已经有了彻底改动的念头。单成本会上涨不少啊!可怜我的那点预算。

网友G:
预算是让超越的,银子多花点吧

网友H:
改动那个大哎,光轴到燕尾,极左极右

网友D:
y轴电机放在前面,放z轴的基板要封闭的,做cnc导轨可视条件确定。但滾珠丝杆是省不了的。如果周围加工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建议买部整机回来改造。但要折腾下的就全部自已来。也可以有个经历,能力和心身都得到锻炼,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过众前辈的一番批判,已经有了彻底改动的念头。单成本会上涨不少啊!可怜我的那点预算。
会绘图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预算是让超越的,银子多花点吧

仔细算了一下。没有4000块下不来。还不能用滚珠丝光,直线导轨。超预算1000块了。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改动那个大哎,光轴到燕尾,极左极右

光轴成本底。机子强度精度差,单不时为试手的好方法。燕尾负重大精度视乎加工精度,造价也高N多。能做燕尾的话就不如直接上二手线轨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y轴电机放在前面,放z轴的基板要封闭的,做cnc导轨可视条件确定。但滾珠丝杆是省不了的。如果周围加工条件不是很好的话,建议买部整机回来改造。但要折腾下的就全部自已来。也可以有个经历,能力和心身都得到锻炼,祝 ...

考虑是不是要用线轨,价格很高啊。成品机改造就不好玩了。太专业了。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绘图真好

其实SW很好上手的。你也可以装来试试。已经加你QQ。需要的话可以大家讨论一下绘图技术。(绘图不是技术,能设计出来好设备才是技术)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算了一下。没有4000块下不来。还不能用滚珠丝光,直线导轨。超预算1000块了。哭啊
围观

楼主:
欢迎围观,估计难堪啦

网友E:
你这个和我的很像,建议光轴用20的,这么小的床用光轴没问题的!给你参考下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yxd2558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和我的很像,建议光轴用20的,这么小的床用光轴没问题的!给你参考下我的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8912&highlight=%2Byxd2558

还真是长的很像啊, 接受你20光轴的建议,这样强度会加强不少。谢谢啦!还是先用光轴造一台试试手在说。

网友I: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办法太好了~我在画这种结构的时候就是纠结带座圆轨太高,可线轨又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