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改美国手,接收接口需要改变吗?

楼主(2012-02-15):
天6改美国手,接收接口需要改变吗?油门,副翼,升降,还是按照说明书那样插吗?新手不懂,求教,谢谢

楼主:
顶起。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如果发射机内的电位器插口没有变,接收通道不变

网友B:
我也有同问
感觉美国手更适合我,也想改改,请大侠支招。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在论坛跟魔友买的呢,我也不懂改,不过你用搜索在论坛上找,应该很多呢

网友C:
不需要改接收的,我的是天6 2代,也是买回来自己改的美国手

网友D:
我也是美国手,通常的通道设置是1,2,3,4通道分别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说天6改了美国手后。依然接说明书上的通道接口?1234副翼,升降,油门,方向依然不变?

网友E:
是的 接受上的接口不变 我就是日本手改的美国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谢谢楼上大家

网友F:
打开遥控器把相应的电位器交换不是完了吗(还有一根弹簧和一个压片).

网友G:
互换电位器的话接受通道不变,只换弹簧和卡片的话,接受第二通道为油门

网友H:
我是T6A,只把遥杆位置调换,其它没动。

网友I:
第一代天6改手如果只是把弹片移过去,就要互换电位器插头,如果你顺便把电位器也互换了,就不用互换插头了。个人推荐只把弹片移过去,把油门和升降电位器插头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