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12-02-15):
飞机像喝醉了似的来回晃,没法悬停,怎么回事啊。。。

网友:
技术原因。。。

网友:
飞机像喝醉了似的来回晃,没法悬停,怎么回事啊。。。

LZ,小JJ基本检修程序:

(1)  略收紧平衡杆。

(2)  检查由旋翼头至舵机上所有连杆锁扣有没有炸松炸丢。

(3)  用手指按紧所有拉杆球头扣、十字盘(可能松脱了)。

(4)  确定控电足够。电压过低会失控。

祝小JJ早日康复爽飞
陈伯

楼主:
回复 藤椅 rogermhchan95 的帖子

谢谢了,主轴炸弯了会晃吗?

网友:
主轴炸弯了怎么飞啊。发个视频好些,不知是技术还是jj的问题,要是主轴弯了换下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像喝醉了似的来回晃,没法悬停,怎么回事啊。。。

这说的,怎么个来回晃啊?是锁尾不行吗?还是油门不够?还是舵量过大?

网友:
主轴炸弯了会晃吗?

会的。

你拿起飞机加点油,
目视应可检测到。

但911的钢轴很坚固的,
不易炸弯。

陈伯

网友:
大部分是技术造成的

网友:
桨夹两颗螺丝上的太紧或者太松了。飞行高度再腰部以下也会刷锅。还有就是重心问题,比如说安装了训练架、电池放的太过于松动(这个大部分是飞机喜欢往一边偏)

网友:
给十字盘前加小弹簧,这个方法有奇效!

网友:
给十字盘前加小弹簧,这个方法有奇效!

大家有兴趣的可参考pipikei兄的V911改装帖(图文并茂):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转载pipikei兄的V911加小弹簧评测:
"先讲讲斜盘上加弹簧做法的优缺点:没加弹簧时,机子飞得起,虽不会一起飞就炸,但悬停时还是会很快的失去平衡,而且机身震颤的情况很明显,遥控器比较难对机身姿态进行准确调整,要么过度,要么不足,飞两下就炸了。在加了弹簧后,由于弹簧的弹力将旋翼头上各个球头与球头扣之间的虚位压紧了,等于变相的提高了旋翼头的精度,对机身姿态的调整比没加弹簧时好很多,而且悬停时失去平衡的时间延长了,机身震颤的情况也减轻了很多。但由于弹力作用下,旋翼头各部件之间的压力大了,摩擦力也大了,感觉到在遥控器推杆时机身动作有所延迟,就是旋翼的反应迟钝了。但总的来说加了弹簧后优点大过缺点,机子的可控性大大提高,勉强能飞两下才炸机(说到炸机,911可真是金刚不坏之身,耐炸程度让人汗颜,怎么炸都不坏,至今只换过一个尾电机而已),因此斜盘存在的问题基本解决。下一步打算购入九鹰206的斜盘金属改装件,图片上显示带有鱼眼轴承的,不知对进一步增加稳定及可控性有无大的帮助(其实已购入,今日该金属斜盘已在快递的路上了)。"

V911便宜,不改白不改。配件超便宜,改坏了也不心痛。
大家随意玩,玩的开心就是了。

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