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主机箱电源

楼主(2012-02-15):
主机箱电源配合A6 PLUS充电
看别人的电源参数 12V对应电流要不就是10A要不就是6A  我的12V对应电流115A  不知到有没有问题? 要是能用 机箱电源怎么改?

网友:
  绝对是假的~~~~~
进线是220V 4A,哪有那么大啊~~~~~

网友:
没改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电源12V不会有115A的,估计是11.5A。

网友:
好像是大插头4和5口兰线和黑线接个开关可以控制启动输出

网友:
标题

LZ找到绿色的那根线,别看线那么多,其实就只有一根是绿色的线,这根线接地,就是和其中一根黑线接通,电源便有输出了,另外,你这个12V的输出电流是11.5A

网友:
楼主的拍照技术有待提高
12V电流不可能115A,板凳说的对,应该是11.5A。你的电源总功率才380w,如果12v是115A的话,光这一路就12V*115A=1380W了

楼主:
拿手机拍的 中午赶着上学 没考虑那么多 见谅啊
那充电器的红色和黑色线各接哪一种颜色?颜色一样的线随便选一跟剩下都剪掉是吗?

网友:
好像,黄色接12V正极,黑色负极吧

网友:
牛!可以用来当电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