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7+D系列CP无法对频工作,求救!!

楼主(2012-02-15):
才进的DEVO7新控和d系列CP飞机,换手后,不知道按错哪个了设置,忽然和DEVO系列CP对不上频了(买回来是好的),对频过程中,接收机红灯一闪一闪,瞬间绿灯亮一下,红灯继续闪动,快闪后绿灯又亮一下,又红灯闪烁,后来绿灯直接不闪了,始终无法对频确认,纠结中!!!渴望大家支招!
DEVO7中与2801完全不一样的设置界面,全E文,有DEVO7中文说明书的不吝赐予,谢谢大家!!

网友A:
2801控有中文设置界面?拆开D7控换手?CP切换三轴或六轴模式对频试试

楼主:
2801菜单一目了然,与FF9控菜单相近,D7控没有菜单指示,所以混乱了。

网友B:
cp和mini cp目前还是一堆问题

网友C:
先把控上的固定id清除,然后把用送的短接线接接收机上的ELEV通道,然后飞机上电,灯灯慢闪的时候断电,拔掉短接线,最后来控,马上飞机上电对频,等对频完成在在控上设置下固定id就好控

网友D:
 不是出厂就对好的吗?

网友E:
先接收上电,再开控看看。

网友F:
可以试试阳台兄的办法,实在不行返厂了。D7一堆事,我的飞机是年30当天拿到的,到现在才多久啊?现在已经不能关控....靠,每次都要断电才行NND

楼主:
解决了,是电池的问题,满电有一块不行(电池太垃圾了),有一天换了快电池就好了,吓了我一跳!!!

网友G:
我新买的mini CP和Devo7,在对码时也有类似现象。后查看说明书,操作方式应该是:
先开控,在“10秒内”把mini cp的电池接上,很快就可以完成对码。如果超过10秒,就很难对上码了。
另一个简单的方法如7楼所述,接好飞机电池之后,再把控打开。这种方式容易造成失控,建议还是少用。

网友H:
楼主我有DEVO7的中文说明书,留下你的QQ,我发你邮箱。

楼主:
谢谢LS朋友们的关心,问题解决了,说明书也打印出来了,一片批评,与2801菜单完全是2种调试模式!

网友I(2013-03-23):
我是devo 7E和 super cp、华科尔瓢虫对频,开始老是对不上,后来知道原因了。
对频的时候,接电要快,在控出主界面前接电
第一次对频成功后,可以在设置里绑定ID代码,这样以后就不用对频了。
具体做法,先对频成功,进入模型菜单,固定ID码,状态“开”,然后把光标移动到"ID代码“上(这个是重点)按ENT确定。控会有提示,正在绑定。
最后关控重开就可以了
绑定后开控秒开,不会搜索接收器了
希望可以参考一下,能帮到大家

网友J:
一年前的老帖

网友K:
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