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e 炸机求救

楼主(2012-02-15):
600e 炸机求救

各位大哥 小弟的600e 炸机了  还掉水里    改怎么处理啊
电子设备吹干  在放置一段时间能用吗
求飞机掉水里的处理方法。

网友:
  放那 一天。  不用管 。一般没事

网友:
 拆开看看吧
至少单个检查通电,我的550掉河里,所有电子设备全烧了,只留了个电压报警器

网友A:
我的2台450都掉长江里了,水太深,太急为了保住小命,都没找到,一鸟百鸟!没你们这么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2台450都掉长江里了,水太深,太急为了保住小命,都没找到,一鸟百鸟!没你们这么纠结!

网友:
先别通电,放无水乙醇里面泡,应该没事的

网友:
用无水乙醇泡泡,然后吹干。。。

网友:
轴承全换了

网友:
标题

深切慰问

网友:
掉水里的机子电调最易受损

网友:
千万不要着急通电,如果是脏水,先用清水冲干净,再放入无水酒精里浸泡,然后吹干,再放几天等水汽完全蒸发才通电。

网友:
别通电,挂空调出风口,基本上挂一夜就行,只要把脏东西冲干净了,不用放什么无水酒精里,越弄越糟。

网友:
深表同情。我只敢在冰河上飞、不敢水上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