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手的的血泪入魔路~!

楼主(2012-02-15):
提起玩儿电直模型,我真的想哭啊,得到的乐趣少,痛苦烦恼多啊。

       两月前在实体模型店里花198元买了第一架三通的大电直,还是镍氢电池充电时间特长,我想玩久一点,于是还花160元买了两块7.4V 800MAH的锂电和一个充电器。很难控制,忽高忽低,转来转去,刚知道需要调节旋转微调纽,结果啪的一下从空中掉下来,起落架断了就算了,下面的电机也不转了。拿去实体店,老板说是接收板烧了,他修不了。推荐我买一架带160元的BLAST陀螺仪的三通小电直,买回去玩儿的还不错,渐渐的飞的越来越好。于是又去实体店买了一架一样的,想着还能互换配件呢。结果新买的这架尾电机不转了,原来那架飞行时间越来越短,于是我把电池换掉,可是它又开始打转,于是我把电机也换了,都是细细的铜丝,一点一点缠起来的,不容易。玩儿了三天,飞行时间又急剧下降,上论坛一查说有可能过放或者充电前没冷却。算了放弃三通,上网逛了逛,打算上四通LAMA。

        在淘宝上花478元买了一架九鹰106A ,560元买了两架环奇852。九鹰106A拆开包裹,桨夹和尾架就是断裂的,没办法,等配件。就先玩儿环奇852,飞三通的那点基础一点用也没有,慢慢的有点飞四通的感觉了,可是经常飞着飞着就突然自己掉下来,摔的起落架断了,粘好起落架。试着拉长天线,没用还是会自己掉下来。问淘宝店主,说是滤波器坏了,给我发两个过来,等了三天,我跑到修手机的店里用电烙铁换上,飞了三天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我无奈了,肯定摔过,但摔的真不重啊,这个滤波器怎么就这么容易坏呢?好吧,拿出第二架852玩儿,飞了没几次就出现了机身剧烈抖动的的问题,上论坛请教,调低了陀螺仪感度,好,不抖了,继续飞,没几次又出现了与第一架同样的问题,自己会掉下来。问淘宝店主,还说滤波器坏了,我靠,这么容易坏还怎么玩儿啊。店主又说,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但不好判断,我靠。

        106A的旋翼夹和尾架到了,换上。发现不受遥控器控制。在上网问店主,说是对码。对上码之后拿到室内终于能飞了,哎呦,感觉还不错,就是比环奇852稳当易操控,再拿到田径场飞,风大,不太好控制,降落的时候重了一点。回家再飞就发现机身抖动的难以控制,栽下来把旋翼夹又弄断了,哎~,幸好还有一个旋翼夹,换上。问店主,上论坛,桨的问题,齿轮的问题一一排除,最后调小了陀螺仪感度,好了,又可以飞了。没飞几次,发现它自己旋转的厉害,遥控上的微调没用,前后电机比例调来调去也没有用,飞起来根本无法控制转向,好么,一下碰到水泥台子上,炸得那叫一个惨啊!哎~好了,三架LAMA全部歇菜。

        每次等配件很慢,修理,调试真的很繁琐,调好了倒罢了,调不好飞炸了,经济上的损失就不说了,心理的打击更严重!各位老鸟,我要问一句,航模真的就这么难玩儿么。我同事说我,看你整天修飞机,很少飞,一点乐趣都没有。哎~我自己也感觉,有点自寻烦恼!

网友:
楼主,其实四通道的LAMA并不太难控制吧?你到广阔一点点的地方飞,尽量不要撞墙炸地。
还有,你现在还需要搞一套模拟器,在电脑上可以很好的熟练飞行的手感,这样飞起来就不会那么容易炸坏飞机啦!
别说你怕修,人人都怕修。
上模拟器,多练习,练好了再上真机实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的确不难控制,问题是机子总是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法正常控制啊。我感觉轻轻炸一下,陀螺仪啊、舵机啊什么的就都得重新调

网友:
 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网友:
LZ直接上6通吧,你买的那些三通四通的钱就已经够买个450了,上了6通才是真正入魔了
我也是玩三通后入的魔(就是一垃圾飞机),后来直接上了个飞越的450,炸了修理也是一乐趣,一直玩到现在

网友:
楼主入门机没有选好.

本人意见: 双桨--260A--带三轴的4通或6通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106A自旋,微调和调整前后电机比例都不起作用,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
楼主  卖家没选对    我一开始 什么事情都问 卖家。  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建议你啊。 一开始 那个106A的尾架 碎了 用502粘  实在不行用线缠  。 等你技术到位了。 看看 哪里有损坏 在买回来 换上 飞的绝对和以前一样稳。  快要撞墙的时候一定关油门。 那样 才能减少损失。 那些自旋什么 那个 是你没看说明书 ,问题哦

网友:
的确不难控制

网友:
6楼说的对 应该先买个耐摔的4通机 比如美嘉欣F29 很难摔坏 我就是被它弄入魔的 摔了几十次了 只换过一次上主齿轮,到现在都是好好的 不过已经当静态了 现在玩250了

网友:
建议楼主换450试试

网友C:
标题

真是,楼主四通都没学好你们还建议他上450?这不是找死么,上了450就不是摔一下的问题了,那可是刮一下伤筋动骨啊。
建议楼主完全练会四通单桨,还有就是店家糊弄楼主,我入魔直接上700,多亏我这是把着我飞的,要不估计当场退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是,楼主四通都没学好你们还建议他上450?这不是找死么,上了450就不是摔一下的问题了,那可是刮一下伤筋动骨啊。
建议楼主完全练会四通单桨,还有就是店家糊弄楼主,我入魔直接上700,多亏我这是把着我飞的,要不 ...
必须找个好店主 才行!

网友:
楼主买个热门的哈,冷门机出了问题都没人知道

楼主:
106A自己旋转的厉害,遥控上的微调没用,前后电机比例调来调去也没有用,飞起来根本无法控制转向。各位老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微调时需要先按遥控背面的圆形按钮么?

网友:
还是260吧!

网友:
慢慢来把,我跟楼主差不多的,买了一堆玩具回去,后来上450后就知道潜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用按。

网友D:
引用 楼主:
106A自己旋转的厉害,遥控上的微调没用,前后电机比例调来调去也没有用,飞起来根本无法控制转向。各位老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微调时需要先按遥控背面的圆形按钮么?

检查一下飞机的齿轮吧,是不是有主齿固定松脱丢转,造成主浆和副浆转速差别太大,产生自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飞机的齿轮吧,是不是有主齿固定松脱丢转,造成主浆和副浆转速差别太大,产生自旋。
恩~那个你说你的齿轮不平  和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