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高高手,911,260A

楼主(2012-02-15):
911,260A,主
电机
,和尾电机的寿命是多少?大概能用多少电,其它的配件呢,有知道详细告诉!

网友A:
 淘宝上找吧 寿命和你出勤率 有关 说不清!

网友B:
911这机,在电机寿终正寝之前你已经不想再去碰它了....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911,260A,主电机,和尾电机的寿命是多少?
260a的不知道。
V911的已飞超过500块电了,仍正常。
我每次换电前都先让电机冷却休息15分钟以上。
陈伯

网友E:
寿命都差不多把
每次连续5个电,一天20电左右。两机飞了大半月。260换了一尾电,是被我撞坏的。
配件的话,911的脚架比260软,弹性好。头罩厚实,平衡杆和尾杠粗壮,所以比260奈炸。但是重量大了,转向时惯性也大,所以飞行体验很飘,暴力飞的时候很难拉回来。续航时间比260短。以上只是同等动力条件下911和260的比较。
貌似260是在一味的减重,来使飞行更精准。911的皮实是有一定代价的。

网友F:
高高手貌似没人玩这类东西,估计回答不了楼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