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sp安装,齿盘和尾传动齿轮无法对齐

楼主(2012-02-15):
如题,怎么都无法对齐,小齿盘总是比尾传动齿低2到3毫米,本来无所谓,但是大齿盘和小齿盘又不完全平行,这就导致了转动时大齿盘就会周期性和尾传动齿顶部发生摩擦。。,这有解决方法吗?不能对齐的问题

网友:
那到底是对转齿太高还是大齿太低?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尾传齿根本没法再压得更低了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重新安装主轴支撑座后问题解决

网友:
安装主轴座时要插入主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题,怎么都无法对齐,小齿盘总是比尾传动齿低2到3毫米,本来无所谓,但是大齿盘和小齿盘又不完全平行,这就导致了转动时大齿盘就会周期性和尾传动齿顶部发生摩擦。。,这有解决方法吗?不能对齐的问题

这是侧板问题,或者说侧板就是次品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