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机高手请进

楼主(2012-02-15):
我做了个微风,机翼是平凸型,长112CM 宽15.5CM。 含副翼是18CM 机身全重224G不好电子设备,请教一下我需要怎么配置我的电子设备。

网友:
新手的话,用XXD 2208 kV1100电机,EP9050桨,15A以上电调,11.1V 1300mAH电池很好飞。舵机随便用杂牌9克就行,3颗或者4颗。注意找重心的位置。

楼主:
XXD2212kv1000 9050浆 40A电调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XXD2212kv1000 9050浆 40A电调 这样的配置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如果手头有这样一套设备的话,直接就飞了,不用再去买过了。

楼主:
这架飞机飞走了,逆风2-3及风的时候全油门前进不了,顺风油门放小速度很快,试降落3次未成,不舍得炸鸡。最后被一震大风吹走了,没有找到尸体。   在厦门会展那,受损了400多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