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爪卡盘的中孔能宫大么?

楼主(2012-02-15):
我是CJM250的用户,我发现主轴靠近卡盘端是个莫氏4号的锥孔,但是安装上卡盘后,随机带的莫氏4号顶尖就放不进去了,因为卡盘的中孔比莫氏4号孔小一点,所以装不上莫氏4号的呆顶尖。
    请问可以不可以把三爪卡盘的中孔车大一点?会不会影响到卡盘的强度?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有这样做的没有?

楼主:
自己顶下,等着大侠们吃饭时候来回复

网友:
我就这样干了

网友:
可以 几毫米还行  我的130卡盘就是宫大到30mm

网友:
完全可以!但是有极限的,估计最多宫个1-2%。

网友:
更正!是10%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可干了啊,有啥好建议快说还来得及

网友:
把卡盘拆开看下有多厚 小心刮宫刮露了

网友:
不要宫得太大!不然会流-产的。。。。。。

网友:
我的卡盘是100,主轴孔是莫氏3号,和楼主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实践过的?

网友A:
主轴这边的顶尖是拆掉卡盘的时候用的,带着卡盘用顶尖,好像没多大必要吧,特殊情况将就一下,一般就不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这边的顶尖是拆掉卡盘的时候用的,带着卡盘用顶尖,好像没多大必要吧,特殊情况将就一下,一般就不要改了。

可是拆卸一次卡盘挺费劲的啊,如果想用顶尖顶工件加鸡心夹的话,每次都要自车顶尖,怪麻烦的,还要浪费材料

网友:
拆掉卡盘,把莫氏4号顶尖装到主轴上,然后用车刀把外露的部分车掉几毫米,直至达到能够通过125卡盘的通孔30毫米,这样做不行吗?125卡盘通孔30毫米,主轴通孔26毫米,莫氏4号锥柄最大直径是多少?车掉一部分就能通过卡盘通孔了。

网友:
最好不要弄,零件都有个结构强度要求,而国货“省料,单薄”是人所众知的,你再‘刮’岂不是鹭鸶腿上削精肉。。。。。

网友:
我130宫到36.5  挂透了 35是极限

网友:
莫氏4号最大直径31.267毫米,车掉外露部分2毫米的直径,就能通过125卡盘30毫米的通孔了

网友:
换一个大一点的卡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