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测量飞行姿态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2-02-15):
根据图1模型对加速度计的输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加速度计的输出实际是跟弹簧的形变量成正比,这也是为什么静止放置时加速度计会输出一个重力加速度的原因(mg=kx,弹簧有形变)

自由落体时,三轴加速度计的输出均为0,因为质量块只受重力作用,弹簧没有形变,加速度计没有输出。

下面分析飞行时四轴的受力,如图 2

假设飞行器由悬停状态受到扰动后变为图示姿态,其中,F为旋翼的合力,Mg为飞行器总质量,m为加速度计的质量块。
设飞行器相对水平方向的倾角为A,则飞行器在倾斜方向的加速度为gsinA
再对加速度计的质量块进行受力分析,因为其固连于机体上,所以其加速度也是gsinA,即mgsinA-kx=m(gsinA),所以x=0,弹簧无形变,加速度计输出为0

如果以上分析正确,那么使用加速度计测量值进行飞行状态下的姿态测量就是错误的。

网友:
偶然路过, 复杂的理论计算没研究过. 但知道一些原理上的皮毛. 当物体保持静止或匀速运动的时候,加速度是0.但从一个姿态转换到另一个姿态的过程中,加速度是有变化的. 如果知道加速度的变化和持续时间及初始速度及方向,应该就可以根据老的姿态来计算出新的姿态的位置

网友:
姿态的测量是利用角速度传感器的 加速度传感器用于数据的互相修正 只装加速度传感器毛的姿态

网友:
mgsinA-kx=m(gsinA) 受力分析都错了吧

网友:
整体分析得到的加速度是对的,但是滑块的加速度和整体加速度不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