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吉 RP82L低温失控问题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2-02-15):
坑爹啊,上午刚装好的翔龙飞翼,中午去飞,第一个起落就失控摔了,飞机报废...
拣回来后测试恒吉接收机,通电信号灯不亮,控制无反应,后来因为外面太冷,在车里继续试,几分钟后信号灯开始闪烁,能断断续续的控制,再过几分钟信号灯常亮,能正常接收了,于是再次拿出到外面,信号灯又开始闪了,一会儿又失控了....今天北京室外温度大概1-2度左右,无语啊,这个接收是新维修回来的,之前也是控制断断续续,这次在家测没问题,没想到第一次外场就报废一家飞机......北方朋友用这个接收机要谨慎啊, 恒吉能给个解释嘛....

楼主:
网上找了一下晶振、455滤波、两个中周,都有可能,晶振的可能性大,温漂参数不合格。还有一种可能,热胀冷缩,导致焊接点虚焊,或者线路板本身有点问题,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
不懂,帮顶,同情LZ。

楼主:
顶一下,还在困扰呢

网友(2012-04-14):
我才买了,但愿我RP值较高

网友(2013-01-08):
前几天我的日冠,第二个起落准备上天,原地没反应,拿回家暖回来正常了。
这下赶紧换2.4G接受模式。

网友:
我们这里零下20度都还在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