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NAZA用有没有这状况。返厂结果出来了

楼主(2012-02-15):
早先的NAZA飞的都很好,升级到最新软件怪了,正常的飞一块电以后再飞很稳然后就像失控一样向一边倒炸机,这样的状况开头还认为是
电机
,电调的问题。买了DJI新的电机,电调这问题还存在,机架修了飞,飞了修接连3次问题都这样。大家帮忙看看问题出在那里,是不是还有相同的状况发生,在这里问问大家了

网友A:
不敢升级了

网友B:
我碰到的问题和你一样,升级最新固件之后就连续炸鸡。状态也是飞到一半飞机一边倒炸鸡,我想应该是和升级有关,希望厂家能尽快更新固件。

楼主:
NAZA 飞控已返厂检查了,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了。不敢飞了

楼主:
NAZA 飞控返厂检查结果出来了好的,真不明白问题在那里了?高手帮忙看看了

网友C:
把你全套东西寄过去 在测试。

楼主:
看来厂家的测试也就飞飞,看不出隐藏的原因的就自己再来飞飞查找吧。NAZA这是低挡产品要是悟空这样还真的烦心了,我现在很理解那些有不明原因的悟空用户了。

网友D:
检测的流程一般是这样,先电子检测飞控,看看是否有元器件等硬件方面的问题,然后再实飞测试。一般情况下就可以给出初步判断,有时会根据客户提到的问题的具体信息,做出专门的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用户要的就是电子检测飞控,不是说飞飞没问题了就是结果。要是飞飞的话,我还要麻烦厂家,又麻烦自己返厂干吗?不明原因到底是什么.......

楼主:
还有NAZA套机中用的2215电机,现在不生产了,那用户在用的2215电机坏了1个,那3个不就是损失没用了吗?(产品出来到现在才3个月啊,配件就没了)所以DJI的售后服务要想到用户啊,不是开口说说的。要是这也是用户的责任那我什么都不说了

网友E:
2215 停产 不会吧 那我不完蛋了

网友F:
从哪听说电机停产了?电机明显是oem的,想要应该随时都有。

网友G:
电调不会也停产了,我坏了一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