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小苏打(碳酸氢钠)加醋(醋酸)混合,产生气体,控制沉浮?

楼主(2012-02-15):
如题,我一直在想,如果用食醋和小苏打混合,不就能产生气体了吗?原理就是醋酸和碳酸氢钠混合产生二氧化碳,初三就学过的啊。如果说食醋的醋酸浓度不够,可以去化学药品店买纯的无水乙酸(称作冰醋酸),不行吗?
做一个小密舱放小苏打,然后遥控控制一个装满高浓度醋酸的注射器,往那个密舱里慢慢注入,就能产生气体了,这些气体就能导入水密舱,把水排出去。
还有一个更加改进的方法,入之前有朋友说过的“马达活塞”(那帖子名字是“【向潜艇迷推荐】不得不说这是唯一的最佳的潜艇沉浮方式”),如果采取我这个想法,那“马达活塞”的很多缺 陷不就可以克服了吗?具体如下:在“马达活塞”内压强不够时,用我设想的机构来产生气体,平衡压强。这样一来,“马达活塞”的压强问题解决了,而且由于马达活塞的存在,排水量也能够轻松控制。
请问各位高手我这个想法行不行啊?我喜欢潜艇,但因为学业一直没法实践。

网友:
万一不知道用光的情况下,,那不是浮不起来了,电池没电还有感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将一部分药品隔离开来,做成一套保护设施啊。失控或者紧急情况,这部分药品反应,将气体充入一个专门的大气蘘,使潜艇浮起来。

网友:
操作起来会很麻烦……而且是一次性的
可以用舵机把食醋的袋子扎破……然后释放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次性的啊,舵机都用不上,直接一个微型马达,每次上浮挤一点药品混合

网友:
发气量很大,小心成潜水 炸 弹 (这都要和谐)

网友:
楼主这个方案有两个问题
1.醋酸和苏打会占用储备浮力。

2.产生的气体的气压能够克服多大的水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还是你考虑的周到。谢谢,受教了

网友:
别说二氧化碳溶于水。。。。。。

楼主(2012-03-28):
回复 网友D:

二氧化碳不用直接把水压出去啊,可以推动活塞,把水推出去。二氧化碳不用接触水的

网友:
理论上可以,实际应用起来比传统方法要复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追求新颖吗?.......不解!

网友:
前些天化学老师刚唠叨完酸与盐一章,今天可看见一个用处了。“藤椅 楼层”说的很不错,做一个专用的密封舱,用导气管连接一个类似注射器的水拒。将两种液体分开放入防水袋内导气管并置于后一个舱室。潜艇收不到信号时自动将两个防水袋戳破,生成的C2O进入水拒,放水,上浮。最好提前在水拒中放一些溶于水的环保颜料,这样在上浮后方便找到。

网友(2012-05-27):
算了吧,我之前说的都是废话啊!电解水岂不是更方便易得? 水通电生成氢气和氧气啊!怎么糊涂到把这个忘了。。。。。

网友E:
水通电生成氢气和氧气啊!怎么糊涂到把这个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水通电生成氢气和氧气啊!怎么糊涂到把这个忘了。。。。。

不要复制的的话呗。(*^__^*) 嘻嘻……

网友:
舱内密封的话产生气体多了说不准会炸的

网友:
可能不行

网友:
可以用舵机把催化剂放入过氧化氢,绑在舵机臂上。或者用舵机控制一个电磁阀,并加上一个启谱发生器。

网友:
比分解的话,还是分解水效率,但是能耗。。。

网友(2016-11-22):
原理可行  操作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