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问题请教前辈

楼主(2012-02-15):
我算是准新手,跟风入了个v911 经过简单调试基本可以脱控,飞航线悬停都没问题了。昨天出去玩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前进时的速度明显肉很多而且打前进舵慢慢前进时还有点往左偏。请教前辈怎么调试还是小飞机都这样,其他左右侧飞,后退都很灵敏。

网友A:
飞机前进时的速度明显肉很多而且打前进舵慢慢前进时还有点往左偏
十字盘不平。
LZ可先把微调向前推+向右推一点再试机。
仍不行就要调舵机连杆了。
陈伯

楼主:
连杆调多了飞机会自己往前跑吧

网友B:
我的是向前方和右方漂移,调节舵机连杆后有所改善。但调完后发现十字盘不平了,向前方翘起了。十字盘不是应该水平吗?

网友A:
基本可以脱控,飞航线悬停都没问题了。
如果室内飞没问题,
那户外飞的就应是受到迎头风的影响了。
可先把舵机行程和连杆行程都调到最大,
就会更抗风了。
陈伯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请教陈伯,我调成基本可以脱控,十字盘怎么看都不水平,真的没问题吗?

网友A:
我调成基本可以脱控,十字盘怎么看都不水平,真的没问题吗?
复Jackcat兄:
V911本身精度不足,很多地方都会有点虚位。
十字盘也会因炸机而突起或松脱。
你可先用手指把十字盘按下按紧,试飞。
如不能脱控悬停才再调连杆。
如可正常脱控悬停,
但十字盘目测仍是不够水平的话也算可以了。
陈伯

网友C:
还是以最后的飞行姿态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