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与FRSKY六通接收测距

楼主(2012-02-15):
180元的FRSKY六通接收,用T8的拉距模式测得安全距离为120-140米。接收装在450机上,让人拿着离地约1.5米。发射就跟平时飞行是一样,天线垂直向上。130米处有瞬间失控,但几秒内恢复。130多到140米都还正常控制,但由于130米处的失控,那么再望下走意义不大了。测式是在空闲工地,无阻挡,无设备干扰,地面为泥土。T8的说明书上讲的好像是30-50步为正常,但不知这个120-140米与正常功率下的关系是?倍。请知道的朋友讲讲,谢谢。《FRSKY的6通接收飞450几个月均正常无失控,跟FUTABA的6106HF大小差不多,飞小机很合适》

网友:
LZ真细心

网友:
看了这个才知道我初四炸的450、上周天炸的30板机就是因为距离远了炸的

网友:
才一百多米就失控?
是说的188的七通接收吧?
我的装直机上没飞远飞高过,可是我装四轴上飞过很高很远哦,几乎只剩一个点了,应该超过一百三了

网友:
三栖,天上的传输距离是远些,他没有地面的那些杂波干扰撒,马上天晴了,准备飞啊

网友:
标题

看来还是买原厂的!

网友:
楼上好几位没看懂!? 楼主用的是距离测试模式!也就是小功率模式!50步大概在50米左右!130米够可靠地了!我的FRSKY的升级高频头套装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的10CG用这个接收,曾经飞到200米外的高压线上空50米高度失控,飞机掉到离地面十米左右又恢复控制,救回来了

网友:
还真没细看,测距模式一百三不错了,就不知道功率是正常的几分之几
敢飞到高压线上,玩腻了吧

网友:
正在考虑入手这个接收,继续关注

网友:
130米已经远远超过50步了

网友:
直机上的东西从来不敢用副厂的

网友:
好题目,顶一下

网友:
看了youtube上的frsky失控的视频真不敢用……有人测过,丢帧率比较高,甚至有多次重启遥控器需要重新对码才能使用的,我还是多添200块买原装接收吧

网友:
应该不止130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