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改装完的10C,小改,给大家看看

楼主(2012-02-15):
刚从论坛上收了个2手的10C,忍不住就小改装了一下,加了个小开关,内置了自制降压线,有效降压1.6V,锂电和镍电随意切换,省去了电池槽摆放降压线的困扰,下面上图

网友:
有这必要吗?

网友:
有点画蛇添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着玩呗,用锂电的话,要不就得在电池槽放根降压线,直接用也可以,就是会降低遥控寿命,短时间也坏不了,小得瑟一下,闲着也闲着

网友:
感觉确实没什么必要,不过支持楼主折腾,毕竟玩的就是个高兴,随心所欲吧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用锂电的。。。遥控器白挨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可以直接用啊,就是电流大,间接影响控的使用寿命,先降压用,耗费一定的电量以后再转化回去,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改装的也不是很明显,外表看不出破损的

网友C:
楼主之改造我认为是没必要的,同时辅以个人的拙见,有请高人斧正,谢谢!

其实是没必要改,直接用没问题的。

现作如下分析以供参考:
1、常说的镍镉、镍氢电池单体电压1.2V是标称电压,并不是实际电压,更不是充足后的电压。
     由于,刚充足后的镍氢电池单电压约为1.5V,那么10C原配的镍氢电池组是8节的,于是,1.5V×8=12V了。
  (有关镍氢、镍镉电池的冲/放电特性的参考资料请点击这个链接
http://wenku.baidu.com/view/7f403980d4d8d15abe234e46.html)。

2、锂电的单体标称电压有3.6和3.7V两种,其充足后的电压均为4.2±5%V。
     当锂电组成3S的后作为替代镍氢电池组的控电,其充足后的电压4.2±5%V×3=12.6V

      由上述计算得知两者相差0.6V,这是其一。

3、控内部直接使用电池电压(12V)的元件,也就是发射管和发射管激励级两个电路。
     其它的诸如显示、主控板等电路,都是采用由降压/稳压IC提供的5V电压,并不直接使用电池电压。

     这类降压/稳压器件的耐压一般都不会低于20V,这是其二。

4、控若是采用FM高频头(发射电路)的,那么其内部的发射管型号是2SC4910,从网上搜得其VCEO=18V(注:VCEO表示集电极-发射极耐压)。
      控若是采用2.4G高频头的,那么,2.4G发射模块有专用的降压/稳压IC给其供电,耐压也不会低于20V。

      故,单说FM发射管其耐压高出锂电池5.4V(18-12.6=5.4),这是其三。

5、控的电源上增加了电池选择开关后,无意中增加了控的故障率。万一,哪天因增加的开关出现了氧化而接触不良、切换时拨动不到位等等
     原因,就有可能造成不能正常供电了。

6、增加的“自制降压线”,也就是两个二极管而已……。这与第5点相同,也是增加了整个电路的故障率之举。
      故障率的增高,就容易导致失控!!

      一个合格的电子产品,其元件的数量、型号的选择、安装的位置、焊接的工艺都是经过斟酌过的,目的就是使自然故障率降至最低,这是其四。

                                                         综上所述,个人认为:此控可直接采用3S锂电供电。

至于,那些用了3S锂电后出了问题的控,若究其原因,一定不是那只区区偏高了0.6V的电压而引起的吧……

网友:
8楼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哇,太神奇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镍氢电池充满也充不到1.5V好像,尤其是等到晾凉以后,原装电池充满后大概在10.6V左右,和12.6V相差是2V。还就是是耐压,表面上看能耐住就行,虽然我的电学只是不是很丰富,但在机械上,存在刚性和韧性这两样东西,能耐的住强压力的材料,但在交变载荷下,材料很容易疲劳损坏。当超过材料一定的“忍耐值”时,材料的使用寿命会随着数值的增高而降低,但不是瞬间损坏,但当低于某一数值时,却可以近似的看做为寿命无限长,但显然不可能。用在电学上,我想这个道理也是行得通的

网友:
可惜了这个控·······

网友:
回复 楼主:

充不到1.5V那就是充电器有问题了……
镍镉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其峰值会在达到1.75V后出现回落(此时继续充电,电压反而出现降低,但电池的温度和内部压力会急剧增加的一种特有现象)。镍氢电池在充电过程中,其峰值会比镍镉低一些,大约是1.55V后出现回落。
所以,好的充电器会采用一种叫“-△V检测”电路来控制充电结束时间。
上述的1.5V电压,在放电曲线中处于开始位置、且维持的时间相对于整个放电曲线占的比例很小。
但毕竟,刚充好就装控开机,那时候的电源电压将是12V的不是?
另外:控的电压偏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遥控距离缩短,偏低2V左右,遥控距离有可能会缩短1/3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下飞爽了,电池过放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嘿嘿。先睡啦,明天继续探讨哈

网友:
支持折腾,折腾才有乐趣

网友:
8楼讲得很专业!
楼主的担心锂电过放也有道理,不过似乎可以通过工程模式改变告警电压来实现

网友:
控设计是可以使用干电池的,新的干电池可以达到1.6V,1.6V*8=12.8V,所以用3S锂电完全不需要降压线,而且很多模友也用事实证明了,加了开关反而存在隐患,开关触点用久了会氧化造成接触不良。用降压线唯一目的是防止控报警时电池过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没必要改,直接用没问题的。

现作如下分析以供参考:
1、常说的镍镉、镍氢电池单体电压1.2V是标称电压,并不是实际电压,更不是充足后的电压。
     由于,刚充足后的镍氢电池单电压约为1.5V,那么10C原配 ...

专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下飞爽了,电池过放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嘿嘿。先睡啦,明天继续探讨哈

电池过放了?
是控电呢还是动力电池呀?
锂电池组用作控的电源时,因控的电流消耗大都在300mA以下,所以,对于容量为1000mAh以上的锂电池来说,属小电流放电。依据锂电在小电流时的放电曲线和2.5~2.7V(制造工艺和用料的差异,造成截止电压也不尽相同)左右的极限放电截止电压来算,当10C的低压报警值设定为8.5V,锂电池组尚未处于过放。
8.5V÷3≈2.8333V>2.7V的最低截止电压。
用作动力电源的锂电池组,因其工作于大电流放电状态,故截止电压不能按上述电压计算。在大电流放电的情况下,工作电流越大,选择的截止电压值也越高。
通常,作为动力电源的锂电池组,其截止电压选择为3.5~3.8V以上较为安全,有利延长电池寿命。

网友:
哇,8楼分析的相当专业啊,当初也是为了那0.6V电压到底会不会伤元件纠结过,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不降压FF9用很久了。。原来4VF的时候降压过,但是现在么,既然他能侦测到电压,那表明这个电压他是可以接受的,换了2.4G以后,工作电流小了,稳压块一点都不热了,得。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所有电子设备都有余量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开关的目的就是切换电压的随意和方便,开始降压方便,后面即使按你说的不过放,切换过来也就一秒,还能继续使用多玩会。以前的天六我也加过5个开关呢,也没见过什么老化现象,即使老化换一个开关方便很久,不见得多麻烦呀。创新对错,关键还是在于创,不创永远没有新,不创,国人的制作水平永远处于模仿和山寨的低位

网友:
感觉没必要吧

网友:
请问楼主二手控  淘多少米吖,我想弄一个。。麻烦支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开关的目的就是切换电压的随意和方便,开始降压方便,后面即使按你说的不过放,切换过来也就一秒,还能继续使用多玩会。以前的天六我也加过5个开关呢,也没见过什么老化现象,即使老化换一个开关方便很久,不见得多 ...

关键是加到电源回路上的开关的接触良好程度,决定了遥控的稳定性。而你又不能每次都测试开关是否良好,在某次动作以后,开关有一些接触不良,而你没有法相,飞上天的时候,就是灾难了。
所以,电源回路上,机械开关越少越好。

网友:
我的8fg用了两只18650锂电池,电量都是用到遥控器报警,,一年多了,用d6充电器充电,冲进的电量显示还不是跟原来一样悬殊不了几10ma

网友:
8L正解,俺的6EX和10C从来不降压,用了N年了哦

网友:
用锂电很久了,n多人证明没事,楼主放心吧。

网友:
就是来学知识的,呵呵!

网友:
8 楼正解

特别是2.4g 的都不是直接供电的。 0.6对于电子器件没有影响!这和机械就是不同。   LZ机械性思维了。

网友(2013-04-01):
路过,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破相了,缺憾啊,其实可以不要破相的,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人要面子佛要金装,控也有工业设计的。

这个降压改造完全是多此一举的,遥控器的耐压好比是一个杯子,厂家设计是500毫升,用镍电是装了300毫升,用碱电是装了350毫升,用锂电是装了400毫升,离那500毫升的溢出值还差远了。

网友:
我FF9,锂电,充完,12.6V,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