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关于直升机,求求高人解释下!

楼主(2012-02-15):
最近玩刚模拟器,调试好飞机后,起飞没什么问题。就是我打舵后,飞机的舵机也动,因而飞机倾斜。但是,当我放开操纵杆,操纵杆复位,但飞机却还是倾斜的飞。飞机不是应该恢复成正常的姿态么?怎么不会变?我玩四通飞机的时候,飞机是可以复位的。求高人指点。

网友:
你骑自行车向北骑,向左打方向,然后回中,车是不是还朝北走

网友:
 发错版块了,建议斑竹转移

网友:
楼主的四通是不是双桨的?就是上下两层桨的那种?这种四通机具有自稳性。
你换个单桨四通试试,打完舵不会自稳的!六通的也一样!模拟器中的也当然一样了!除非你在飞机上装个平衡仪,这样打完舵会自动平衡!

网友:
固定螺距的都可以自动回稳,但可变螺距的无自主稳定性。

网友:
这就是四通和六通的区别

网友:
可变螺距机都不会自稳  除了装平衡仪

网友:
其实就是惯性的原因

网友A:
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6通就是这样的,打哪飞哪,不会自动回中。

对新人最好问什么答什么,别总装神仙、装高深。人家求问是瞧得起你。把你当回事,别讽刺挖苦加打击,装先生最讨人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新人最好问什么答什么,别总装神仙、装高深。人家求问是瞧得起你。把你当回事,别讽刺挖苦加打击,装先生最讨人烦。

 比较烦感歧视新人的做法,谁都当过小白,毕竟自己也不见得就懂多少,犯得上吗?

网友:
打舵后飞机回不回到水平状态,跟几通没有关系,是看设计者意图的,
实际上无论2通4通6通机械回中还是电子回中都有相应的产品,
而六通机一般是为特技飞行设计的,通常就不使机身回到水平状态了
也就是说机身可以稳定的指向任意方向,这也正是3D飞行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