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能修天地飞FT06A控

楼主(2012-02-15):
我的天地飞FT06A在飞XTR时一切正常,但用到飞机上就完全不行了。有时舵机电机会乱动,有时舵机好使了,但电机怎么都不动。起初以为是电调坏了,把电调接到其他控上,就好使了。现在想找人把天地飞FT06A修好,但不知那里能修这玩意?

网友A:
回复 楼主:

请你先回答下面这三个问题:
1、多远距离出现舵机乱动?
2、会焊接电子元件吗?
3、懂得如何测量电子元件的好坏吗?

网友B:
是不是玩模拟器没有拉天线,烧了高频头,返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你先回答下面这三个问题:
1、多远距离出现舵机乱动?
2、会焊接电子元件吗?
3、懂得如何测量电子元件的好坏吗?

不到一米的距离就出现航机乱动。
会焊接电子元件,但手艺比较差,简单的电子元件才会测量,集成的就不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玩模拟器没有拉天线,,返厂吧。

玩模拟器时是没接天线,但是已经把晶振取出来后才玩模拟器的。这样应该不会把高频头烧坏吧。

再有就是如何返厂呢?我的是2年前买的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到一米的距离就出现航机乱动。
会焊接电子元件,但手艺比较差,简单的电子元件才会测量,集成的就不会了。

离开一米外开始出现舵机乱动(失控的一种现象),那么:
1、晶体摔过或受到过剧烈震动吗?                                       更换一对新晶体试试
2、电池电压足吗?                                                                      不足,更换电池。
3、电池电压足够故障依旧?                                                     翘起一节电池,将万用表选择为不低于500毫安的电流档后串入电源。
4、测量开机后的总电流是否为250毫安左右?                     没有250毫安,还不到100毫安,多半是发射管2SC2314已烧毁。
能上模拟,说明控的主控板是正常的。在一米左右能控制,基本说明控的高频发射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刚测量了电流,只145毫安.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测量了电流,只145毫安.

更换发射管后,此控便能恢复正常。
现在是发射管的激励级所“泄露”出来的微弱信号,在“指挥”你的接收机,所以只有一米左右的控制距离。

楼主:
好的,我买一个发射管焊上去试试。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您细心的回复,LZ自己如若无法修复,请与我公司售后服务联系,

深圳市天地飞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西丽镇平山工业区13栋3楼
邮编:518055
售后服务电话:0755-26581817
联系人:段 小 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离开一米外开始出现舵机乱动(失控的一种现象),那么:
1、晶体摔过或受到过剧烈震动吗?                                       更换一对新晶体试试
2、电池电压足吗?                                      ...
解答得既耐心,又细致。高人出马就是不同!顶~~~~~~~

楼主:
那个发射管真的很难找。我这附近的电子市场都没找到这个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发射管真的很难找。我这附近的电子市场都没找到这个管。

可以用其他的高频管代替。如:2SC1971这类中 功 率管,相对比较容易买到,常见于3~5W对讲机内的发射电路。

楼主:
没找到管子,现在只能发回天地飞公司里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其他的高频管代替。如:2SC1971这类中 功 率管,相对比较容易买到,常见于3~5W对讲机内的发射电路。

已经发出去啦。谢啦。

网友:
又一个高手現身!

楼主:
我的天地控已经修好了,厂家说是接收的天线断了,控不能对频。

网友C:
控不能对频???原来是X---2.4G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控不能对频???原来是X---2.4G的

不是的,是72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