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议DIY CP机身的高手们考虑下舵机安放的设计

楼主(2012-02-15):
看到论坛有高手在CAD上设计CP的碳纤(玻纤)机身并开始着手制造,我有一点小小的想法。CP除了机身软、尾管脆弱、脚架坑爹以外,还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炸鸡易伤微型舵机,所以一些模友用CP的主板和V120机身合体,这样就可以使用力量更大更便宜的舵机了。但是CP的优势就在于尺寸小巧,可以室内爽飞,因而倡议诸位高手在开发CP碳纤机身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在机身中安放力量大、不易扫齿、成本低廉的舵机,我想这样的话,CP才真正成为小鸡里的450。大家还对CP的DIY有什么好的建议都留下来吧,一起把楼盖高

网友:
自从CP烂得不能飞了,我也在对CP进行自己得改造。确如LZ所言,机身太软,电机在大动作时倾斜,造成驱动齿轮把大齿轮的齿轮面磨掉一半。脚架现在已经被我换成细钢丝的了。
但个人以为整架飞机应当是个系统,各部件相互匹配的系统。你上了高性能的舵机,就目前舵机市场上的选择来看,势必体积和重量都会增加,就会造成整个系统的失衡。
从个人实际使用情况来看,舵机的改造似乎还没重要到和机身脚架相当的水平,至少我自己的CP就是这样,机身都烂了,电池仓都断了(被我彻底扔了),舵机还是好好的啊 。
个人以为CP改造重点如下:
1、要想狂暴,电机必改,升级双无刷吧
2、机身必改,有条件就用碳纤板做,没条件就对受力部位上加强筋(比如钢丝),尤其是安装电机的那个角,突出机身的,最弱
3、改脚架没那么重要,只是原脚架实在太软,改它是为了抗摔
4、电池仓没想好有什么好主意改,但也最好改掉,理由同脚架
其他地方似乎没啥好改的,尾管似乎没LZ说的那么差

个人抛砖而已,说得不对别拿板砖嗨我

楼主:
标题

其实我也是刚收cp不久,现在还在熟悉阶段。拿来基本都是小炸,初步感觉耐炸程度应该和260a相当,但不幸的是晚上飞着飞着主电机罢工了,检查发现是电机引线从电机后盖根部断了,不知是过热引起还是炸鸡所致(炸鸡好像也炸不到那里)。尾管还好

网友:
标题

兼容其他舵机的话,不改原图纸的情况下,机身强度更低了,但可以出两个版本,大舵机版和普通版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要耐炸才行

网友:
重量轻,才可能耐炸。

网友:
LZ给下3.7g舵机的尺寸,我去改大舵机版

楼主:
额,惭愧的很,手头没有3.7g舵机。看到有前辈用过一些3.7g舵机进行改装,我想首先确定一个性价比高的舵机,然后再测量设计比较稳妥。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惭愧的很,手头没有3.7g舵机。看到有前辈用过一些3.7g舵机进行改装,我想首先确定一个性价比高的舵机,然后再测量设计比较稳妥。

重量大了就不耐炸了,我倒可以考虑改改直线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以前还曾认为MCPX的直线舵机是类似260A的低端设计,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为轻量化服务的。但是,直线舵机容易购得嘛?是不是舍近求远了呢

网友:
只要有需要,马上可以换大舵机的个性化设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以前还曾认为MCPX的直线舵机是类似260A的低端设计,现在看来,这一切都是为轻量化服务的。但是,直线舵机容易购得嘛?是不是舍近求远了呢

目前看到最便宜的直线舵机是50块两个

楼主:
价格挺诱人,直线舵机应该不太容易损坏吧,看来对CP动了大手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看到最便宜的直线舵机是50块两个

50快两个的是模拟舵机,cp之后的接收机只能用数字舵机了,用模拟舵机会烧舵机。最便宜的数字直线舵机都要80+一只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請問華科爾來身用的是甚麼舵機?我的 V120D03(CP)用CP接收板,加 D03 本來的舵機,炒了後其中一隻改用 4G6 的舵機,以前練 4G6 時,尾舵壞了將 水平盤舵機轉尾舵機用,好像都沒有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華科爾來身用的是甚麼舵機?我的 V120D03(CP)用CP接收板,加 D03 本來的舵機,炒了後其中一隻改用 4G6 的舵機,以前練 4G6 時,尾舵壞了將 水平盤舵機轉尾舵機用,好像都沒有問題。

华科尔的舵机从120d02就已经全部是数字舵机,4g6没用过,但是如果可以用在cp接收机而不会快速抖动而发热,那么也是数字舵机。
用十字盘做尾舵不是很好,因为原装尾舵响应速度比十字盘舵机快很多,锁尾会好好能多。建议你拆下坏掉尾舵的电路板替换十字盘舵机或者副厂舵机上的电路板,这样可以保持原来尾舵机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