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高手车锥度

楼主(2012-02-15):
求助高手怎样车B18锥度、还有B16锥度?就是普通钻头夹的锥空!

网友A:
锥度?小托板进给不就好了····???难道???你计算了么?
计算出来角度,然后转动刀台架合适的角度,然后刀尖对刀,手动转动,让小托板进给。
这是一般车锥度的方法····
其他的我也不懂··········

网友:
那样计算会很麻烦 也不整数   多次测量修正  不过正规的就是计算了
我知道一个方法  如果有B16 或者B18 锥度的连接杆     把连接杆夹到卡盘上   然后转动小托板 用刀尖或者百分表找正 这样会方便很多的
论坛里有很多这样的帖子 有啥问题最好搜一下老帖   说不定会有一些意外惊喜也说不定呢   呵呵

网友:
找一下云浮老大的帖子,里面有详细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锥度?小托板进给不就好了····???难道???你计算了么?
计算出来角度,然后转动刀台架合适的角度,然后刀尖对刀,手动转动,让小托板进给。
这是一般车锥度的方法····
其他的我也不懂······· ...

再附上锥度表:

网友:
这是个看似简单实际DIY极困难的事,接触面积有50%就不错了,小的深孔刀不好磨,也不好镗,小拖板手进给就不用提光洁度了。
不困难的是调整角度,相对别的困难而言。
有可能做好的办法是上工具磨做一把莫氏锥度的手铰。
装莫氏柄的大多是主轴,楼主可能是设想做,最困难的不是莫氏孔,是不得不两次装夹时的轴承档与莫氏孔相互同轴。
工业上用工装的,所以不如买一个或定做一个

网友:
我一般用样板靠一下就可以了。就是松开小刀架螺丝。摇滑台至欲车椎体的两端,靠紧然后锁紧小刀架螺丝。摇动小刀架手柄就可以了。我好像有帖子说过。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52664,在39楼有我做的,参考一下吧,不过制作中需要的是耐心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留记号,以后会有用的。

网友C:
车莫氏锥柄太简单了,找成品的锥柄,夹到卡盘上,然后松开小刀架固定螺丝,照着锥柄来调整小刀架的角度,摇动小拖板,让车刀沿着锥柄走,调好以后,固定住小拖板 的角度。换上圆棒,摇动小拖板就能车出符合要求的锥度。这叫仿形调整角度法。

网友:
1,用小拖板
2,调尾顶

网友:
看我的这个贴子,里面有打表找锥度的方法

网友(2012-04-24):
回复 网友C:

此法甚妙!

网友(2012-05-28):
技术贴收藏了。

网友(2013-03-17):
引用 网友A:
锥度?小托板进给不就好了····???难道???你计算了么?
计算出来角度,然后转动刀台架合适的角度 ...

正考虑车个锥度孔。百度了半天找到的所谓满意答 案居然是“把普车用角度尺转动刀台架1度29分30秒,”。我给他评论了一下“你把普车刀架转29分30秒我看看!”。甭说29分,能精确转1度我都服你,更甭说30秒了。。。。。。
还是用参照物打表转刀架的法子靠谱儿啊。

网友:
1度29分30秒

用正切的办法. 1度29分30秒 = 29.5/60 + 1 度 = 1.49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度
tan(1.491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7) = 0.026040378286757911991214214066884

即是说, 横走 100mm 径向 差 2.6mm
用百分表度2.6mm 应该无困难.

网友:
车锥度还是用数控车吧。方便快捷。

网友:
买成型绞刀吧 。  别说锥孔了 就是锥柄也不容易车  车出来接触面也不理想 需要测试研影 微调托板也不容易,再说小床的小托板形成有限,头尾会出现松动。 结果是得拿纱布研磨。 我见过成套卖的MT2接杆和套筒配合非常好 轻轻放进去居然抽不出来。

网友:
380V550W感应电动机,怎样不换电机使用220V电源?如果使用变频器用多大合适?550W-3KW?

网友:
呵呵 diy 乐乐 可以 指望出精度 就算了 彩虹妹妹 说的是正点,虽然方法有,但是个人的小机器几乎是没办法做出合乎公差和光洁度的锥度零件的

网友(2019-02-28):
引用 网友C:
车莫氏锥柄太简单了,找成品的锥柄,夹到卡盘上,然后松开小刀架固定螺丝,照着锥柄来调整小刀架的角度,摇 ...

这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