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8夹在电源的一舜间冒火花,还霹啪响

楼主(2012-02-16):
电源是网购二手较新COSEL P1500E-24,调到28.1V,没接地线。用PL8的两个大夹子夹在电源输出端的一舜间会冒火花,还霹啪响,使用起来倒是没什么问题。请问这种现像正常吗?会不会损伤充电器呢?

楼主:
网上找的,物理没学好,看不懂:

了解楞次定律这个问题就很好解释。电源适配器,充电器内部都有变压稳流电路,把220V市电变压成36V,再滤波稳流,变成直流给电瓶充电,其入端就是一个变压器,即线圈绕组,它相当于一个感抗,特点是电流不能跃变,否则会产生高压,电流变化率越大,自感电压越大,插入插头,电流瞬间加在变压器两端,电流突然跃变,自感电压也就突然增大,发生弧光放电现象,那个噼叭的电火花叫电弧!但适配器两端有保护电路,这种放电不会对电路内部造成影响!

网友:
【这种放电不会对电路内部造成影响!】能看懂这个就行。

网友A:
你先接pl8 后插电源 晕 是不是这么新

网友:
手上两个电源给pl8供电,一台全新的魏德米勒1000w,一台台达二手1000w,均无lz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接pl8 后插电源 晕 是不是这么新

好的,先接上电源再插电。
电源至少看起来壳子很新,只有一点毛痕,连凹陷、锈迹都没。买来测下输出电压24.1V。风扇通电就转,卖家说要是风扇坏了或转速下降电源会进入保护状态。输出电压可以调到趋近29V,虽然电位器还是很大调节余地,但到29V就保护了

网友:
PL8输入端有电容,有火花现象是肯定的。有些朋友说先把PL8接到电源上,再插电源,这样对于高级的电源问题不大,但是如果有一些不好的电源,如果上电瞬间输出电压不稳定,有超调或者失调的现象,那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上正解。

与“楞次定律”无关,与电感无关。实际就是电源的输出滤波电容向PL8的输入退耦电容放电的过程。

网友:
这几天在学 高二物理 楞次定律…

网友:
说真的高中物理只记得力学部分,不天天用还真记不住

网友:
我觉得是正常的,我的也一样,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和电调上电一样,你加个 消火花的电路就行了

网友:
标题

楞次定律是电磁方面的吧,应该是电容电压不能突变这个特点导致的,刚连接时充电器输入端电压不能马上和电源一样,压差导致瞬间大电流。

楼主:
我接了两个音响用的4mm香蕉插接线柱,火花不会乱射了

网友:
火花不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是多次插拔后火花容易在插头上形成电火花腐蚀,影响导电率。
淘宝上有种导电膏,可以涂在插头上,经本人多次验证,可以有效减小火花及火花造成的腐蚀。

网友(2012-04-04):
敢问楼主PL8电源买成多少钱,我也准备买一个2手的 24V 1500W,方便的话给个连接谢谢
一般2手24V 1500W电源多少钱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