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冠rp6d1接收机,地面拉距离有多少?

楼主(2012-02-16):
型 号: RP6D1
尺 寸: 48x21x12mm(1.9"x0.8"x0.4")
重 量: 9.5g(with shrink wrap)
距 离: >1.5km/4900ft
灵敏度: 优于2.0μv
选择性: 在±8 kHz带外至少衰减 65 dB
通道数: 1-6
滤 波: DSP
调制方式: FM/PPM
中 频: 10.7MHZ
IP3: +10dBm
工作电压: 4.8V~6.0VDC
工作电流: 17mA

楼主:
看指标不错,可我新买的RP6D1 地面拉距离350米,灯开始闪,有跳舵,370米灯灭,舵彻底没反应了.有朋友用过RP6D1吗?给分析一下!谢!!!

网友A:
二次变频接收机应该距离比较远才正常吧,除非发射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