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2012-02-16):
拧固定螺丝时把里面的漆包线顶烂了怎么办呀!还是新的,一次都没用呢!

网友A:
看损伤程度

网友B:
如果漆包线没断这样处理
用硅橡胶涂抹在破损处,固化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漆包线断了就只有重新绕线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