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用卫星接收具体的对频方法

楼主(2012-02-16):
请教:
一、3GX用卫星接收具体的对频方法是怎样的?也就是对频插头插在什么位置?这个问题所有的说明书、方法介绍里都没有提到,至少很难找到。
二、只接卫星接收遥控有效距离会比接原正接收机减少吗?
三、难道3GX里有一部分的接收机电路?如果有,那可以不用接收机正机就解释得通了。如果没有,说明只用卫星接收也一样行,那接收机整机为什么还要做得那么大,换句话说就是仅仅卫星接收就是一个完整的接收机,那还要接收机“正机”干什么?

网友A:
。。说明书里有提到啊。。。我以前也是按照说明书卫星对频啊。。。仔细看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里有提到啊。。。我以前也是按照说明书卫星对频啊。。。仔细看拉。。

仔仔细细再看了一遍软件,确实有,非常感谢楼上!感谢!

楼主:
关于后两个问题,希望在这里获得正解。这个论坛不会没有人能回答吧?

网友:
看千红的帖子,

对频现插3GX右下角插口

网友B(2013-06-06):
用了3GX,就可以不用接收机飞了吗,我是T8FG,能否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了3GX,就可以不用接收机飞了吗,我是T8FG,能否支持啊

JR可以直接插卫星,FUTABA可以用6203 S-BUS卫星天线

网友:
没玩过,不知道何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