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普通电动静态模型怎么改成遥控?

楼主(2012-02-16):
买了个企业号航母的模型,是个电动的。但是觉得要拿出去玩,最好是遥控,否则都有可能拿不回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做过这个修改的大虾可以指教一下? 一套3通道35M的普通
遥控器
够吗,是不是舵和螺旋桨的马达还得重新调整过?
多谢啊!

网友A:
其实不难 但是 既然是静态的 就完全没必要改遥控 因为 很有可能防水性能不好
你需要一个舵机 一个电调 还有电池一枚 电机得换 还要看你用多大的电池 是用什么电池
如果你是新手 基本可能性为0 而且还是普通遥控器
原理就是 把舵机和模型的舵连在一起 你说的模型 应该舵面是活动的 但是 下水前 自己定个角度 是可以自己游回来的 把舵机和舵连在一起 通过接收机控制舵机来控制方向 如果只是为了方向 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还想控制船速 就麻烦一些 还需要电调 和一个电机 你原厂的电机估计是不行了

网友B:
木槌说明了

网友C:
没改过的话先潜水学习下吧

网友D:
你原来是单桨的话可以参考下这个配置,你这个船没必要装电调。
http://bbs.mx3g.com/forum.php?mo ... =%BE%C8%D4%AE%B4%AC

网友E:
到底是静态还是电动的,这个很关键,静态建议不要改了,电动的改改还不错

网友F:
还是在模型后面绑一根绳子吧 跑远了可以拉回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新手算是新手,不过有电直的一些经验,看来可以改了,不用加电调应该

网友G:
做三档电阻控制电流 用9G小舵机拉动拨片切换电位 我最早的一个船就是这种配置 不用电调
电机最多弄个550 (1:350的静态航母也不小)带个套子 再来个舵机垃舵 就OK了 一套两通的玩具RC足矣
还有就是弄组镍氢电池 顺便做配重

网友H:
因为是航母,所以是多桨的,企业号应该是四桨的。你或者用一个电机加上齿轮组,或者用四个小电机,如1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