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塞斯纳推油就仰头怎么回事?重心在加强经

楼主(2012-02-16):
MD塞斯纳推油就仰头怎么回事?重心在加强经

网友:
电机安装要有下拉角

网友:
MD塞斯纳推油就仰头怎么回事?

调拉力线了吗?
向右2度,向下2度。
加垫片便可。

飞机重心略向前(机头略重一点)
对新手操控有利。

陈伯

网友:
引用 楼主:
MD塞斯纳推油就仰头怎么回事?重心在加强经

电机安装应该向下成一定的角度,推油门慢慢攀升....升降是不是也该适当调整一下

网友:
试试翼台后面垫高点  我垫了3mmkt

网友:
MD塞斯纳 不是带个金属电机座吗  拌下一点就行  不要成90度直角

网友:
试试地板的方法  绝对有效

网友:
刚买md兄的塞斯纳还没到呢

网友:
呵呵 俱乐部这么多塞斯纳 没有一个不抬头的

往前配重是不太好
就吧机翼后面垫高 会有效果

网友:
就吧机翼后面垫高 会有效果

学习了。

陈伯

网友:
首先看看是不是主翼带的迎角太大。可以考虑调低点。最省事的办法是把动力的下拉角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