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 与CGY750 三轴佗螺的通道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16):
T8FG,3。0版的,设置AGN 与EGN 三轴感度不知道用哪个通道。
在CGY750里通道的选择用,1CH--16CH ,DG1,DG2,TNH。。现在我的AGN选的是DG1  EGN选的是DG2。佗螺里面的感度是,83%。我选其它的通道感度全为0% ,以下图上我控上的各个设置,请高手帮我看看哪里出问了,第一次设CGY750 一头雾水,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发射选M2方式就可以开启14个通道.750也已调好.爽飞了600N4箱油了

网友(2013-07-05):
引用 楼主:
自己已经搞定,发射选M2方式就可以开启14个通道.750也已调好.爽飞了600N4箱油了

请问下你的机子振动大不,我X50用750一直抽动,不管感度高低都一样

网友:
三旋翼陀螺通道设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