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2-02-16):
我是一名新手菜鸟!~进来的高手或者老鸟请帮忙列一份组装450电直的清单!~要详细一点的还有价格也要大众化!!

网友A:
发错区了,
另外, LZ你这包袱甩给别人,甩得也太彻底了吧?

网友B:
我最喜欢给新人打击了 这包袱给我吧
既然玩模型 咱先讨论下遥控器
如果放长线 当然 是目前最火的性价比之王 速度最快的 futaba t8fg 价格在2800左右
如果你觉得这个价格的遥控器接受不了 那你可以自行选择 jr XG7 反正这玩意 绝对不能省
然后是飞机 新手我不太推荐用山寨 我比较推荐品牌套机 一个亚托450 super 套即可了
应该不到3000快即可是最新配置的无副翼系统了 只要你按照说明书调节 应该是事半功倍
如果你差钱 玩山寨 便宜不到哪去 而且还是事倍功半 身边没有老手 那你飞起来也是几个月以后的事情
期间还会炸掉无数的配件 最后还不如品牌的
如果山寨1000块即可

网友B:
如果你想玩好 我建议买亚拓450 套装 有pro 和sport两种选择 配件后期金属件 尽量不要用飞越的 其他件可以用 pro是轴传动 sport是皮带传动 从机身结构上来说 pro更灵活和暴力 因为更轻 重心更好
这个是价位不到3000的 还是无副翼的
如果你差钱 那就山寨的 其实以前可以选择kds 但是kds现在是山寨货 卖亚托钱 所以第一个pass
山寨的话 那就飞越吧 最好身边有人 没人等于.....